禁用xp系统的危险服务减少漏洞威胁

楼主(2013-11-01):
 在xp系统里,系统通常会默认启动许多服务,这些服务基本都没用上,不仅占用了磁盘空间,还可能导致系统安全隐患,所以,用户可以禁用一些不必要的服务来确保系统安全。
  查看正在启用的服务项目
  以Win XP为例,首先你要使用系统管理员账户或以拥有Administrator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然后在“运行”中输入“cmd.exe”打开命令行窗口,再输入“net start”回车后,就会显示出系统正在运行的服务
  为了更详细地查看各项服务的信息,我们可以在“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中双击“服务”,或者直接在“运行”中输入“Services.msc”打开服务设置窗口
  关闭、禁止与重新启用服务
  服务分为三种启动类型:
  1.自动:如果一些无用服务被设置为自动,它就会随机器一起启动,这样会延长系统启动时间。通常与系统有紧密关联的服务才必须设置为自动。
  2.手动:只有在需要它的时候,才会被启动。
  3.已禁用:表示这种服务将不再启动,即使是在需要它时,也不会被启动,除非修改为上面两种类型。
  如果我们要关闭正在运行的服务,只要选中它,然后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停止”即可。但是下次启动机器时,它还可能自动或手动运行。
  如果服务项目确实无用,可以选择禁止服务。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然后在“常规→启动类型”列表中选择“已禁用”,这项服务就会被彻底禁用。
  如果以后需要重新起用它,只要在此选择“自动”或“手动”即可;也可以通过命令行“net start 服务名”来启动,比如“net start Clipbook”。
  必须禁止的服务
  1.NetMeeting Remote Desktop Sharing:允许受权的用户通过NetMeeting在网络上互相访问对方。这项服务对大多数个人用户并没有多大用处,况且服务的开启还会带来安全问题,因为上网时该服务会把用户名以明文形式发送到连接它的客户端,黑客的嗅探程序很容易就能探测到这些账户信息。
  2.Universal Plug and Play Device Host:此服务是为通用的即插即用设备提供支持。这项服务存在一个安全漏洞,运行此服务的计算机很容易受到攻击。攻击者只要向某个拥有多台Win XP系统的网络发送一个虚假的UDP包,就可能会造成这些Win XP主机对指定的主机进行攻击(DDoS)。另外如果向该系统1900端口发送一个UDP包,令“Location”域的地址指向另一系统的 chargen端口,就有可能使系统陷入一个死循环,消耗掉系统的所有资源(需要安装硬件时需手动开启)。
  3.Messenger:俗称信使服务,电脑用户在局域网内可以利用它进行资料交换(传输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Net Send和Alerter服务消息,此服务与Windows Messenger无关。如果服务停止,Alerter消息不会被传输)。这是一个危险而讨厌的服务,Messenger服务基本上是用在企业的网络管理上,但是垃圾邮件和垃圾广告厂商,也经常利用该服务发布弹出式广告,标题为“信使服务”。而且这项服务有漏洞,MSBlast和Slammer病毒就是用它来进行快速传播的。
  4.Terminal Services:允许多位用户连接并控制一台机器,并且在远程计算机上显示桌面和应用程序。如果你不使用Win XP的远程控制功能,可以禁止它。
  5.Remote Registry:使远程用户能修改此计算机上的注册表设置。注册表可以说是系统的核心内容,一般用户都不建议自行更改,更何况要让别人远程修改,所以这项服务是极其危险的。
  6.Fast User Switching Compatibility:在多用户下为需要协助的应用程序提供管理。Windows XP允许在一台电脑上进行多用户之间的快速切换,但是这项功能有个漏洞,来源笔记本win7系统下载站kwlogistics.cn,当你点击“开始→注销→快速切换”,在传统登录方式下重复输入一个用户名进行登录时,系统会认为是暴力破解,而锁定所有非管理员账户。如果不经常使用,可以禁止该服务。或者在“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方式”中取消“使用快速用户切换”。
  7.Telnet:允许远程用户登录到此计算机并运行程序,并支持多种 TCP/IP Telnet客户,包括基于 UNIX 和 Windows 的计算机。又一个危险的服务,如果启动,远程用户就可以登录、访问本地的程序,甚至可以用它来修改你的ADSL Modem等的网络设置。除非你是网络专业人员或电脑不作为服务器使用,否则一定要禁止它。
  8.Performance Logs And Alerts:收集本地或远程计算机基于预先配置的日程参数的性能数据,然后将此数据写入日志或触发警报。为了防止被远程计算机搜索数据,坚决禁止它。
  9.Remote Desktop Help Session Manager:如果此服务被终止,远程协助将不可用。
  10.TCP/IP NetBIOS Helper:NetBIOS在Win 9X下就经常有人用它来进行攻击,对于不需要文件和打印共享的用户,此项也可以禁用。
  通过上述小编介绍的xp系统内的各种服务,是不是对系统更加了解了呢,赶紧动手起来,把存在危险漏洞的服务关闭,确保xp系统更安全。

网友:
不修补就是王道!

网友:
你说的这些我查了查基本都是手动还有禁用的   没有自动开启的  难道是我安装的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