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11-01):
温度不超过50度。不是散热问题 。

网友A:
换电源没有?检查电容鼓包没有?

网友:
掉电再开机提示过热保护

网友(2013-12-12):
兄弟  、解决没有。解决没有  我的431  跟你的情况一样。。。解决了   说声、、、

网友:
换电源先。。。。。。。。。。

网友:
我的也是 有没有解决啊 我还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2014-01-16):
楼主搞好没,我621也是这样

网友:
我也来了一台

网友(2014-03-16):
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4-04-21):
没人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也确定一台这样的

网友(2014-07-14):
我这台和你一样的, 代解决

网友:
我的也一样呼,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4-08-21):
我今天也有一台   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电源没有?检查电容鼓包没有

网友(2014-09-27):
我的也有一台进游戏掉电。所有能加焊的bga都加焊了。然后换了个显卡,刷过bios。郁闷啊

网友(2014-12-03):
我手上也有一台噢

网友(2015-01-25):
有时按开关就掉,有时又正常,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温度也不高。。。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开机进系统正常 ,一会儿掉电,再开加到0.6掉电,过一阵子又能开机进系统,用一会儿,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2015-04-12):
我跟楼上的差不多。掉电了再开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加到0.6就掉。。。如果下手?南桥?显卡?。。。。

网友:
看看电源哪 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EVEREST软件查看显卡温度,及CPU温度,特别要注意显卡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没有?检查电容鼓包没有?

笔记本都是钽电容哪有电解电容

网友(2015-07-11):
不定时掉电是不是rtc电路引起的   看下有没有漏电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个了不过他是屏先灭了然后在关机了,有时候又不关没有准备的时间,温度不高65不到

网友(2015-12-09):
我这里也有台431  跟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2016-05-11):
吗的我遇到一台开机30秒左右准时掉电掉电之前风扇转速提快,桥  显卡  CPU  温控  BIOS EC  CPU电路都整了还是不见好转,吗的都束手无策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B(2016-07-21):
我也有一台这故障的 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故障的 找不到原因

先把温控断掉,刷bios 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各大供电的波形看哪个先掉吧

网友C(2016-10-04):
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感觉这机子就容易出这个问提。好多是温控芯片的问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感觉这机子就容易出这个问提。好多是温控芯片的问提

你先把温控芯片拆掉看看是不是还掉电,再查一下pg 复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