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营养,看看便罢~

楼主(2013-11-01):
接台三星显示器

光看是三星了

没注意型号,

然后说老闪屏,

吓唬一下客户  打发走

然后拆开

测了半天

各种正常 很奇怪 怎么都闪,

因为是双灯管

于是就接了1个原来的灯管

接了一个新灯管。

不闪了//

以为就此解决,

装起来 挂在我电脑上测试测试

2小时后 又开始闪

怒了,

准备再拆的时候发现型号是T-190

直接拆开把按键用风枪吹下来 按上了几个新的

装上去OK

一个下午也没闪过

以后要注意看型号啊 亲!

网友A:
简洁,明了!!

网友:
无营养但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洁,明了!!

其实最简洁就是 来了看是三星的 然后一看是T系列的 直接吹按键 就OK了

网友B:
按键会引起这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键会引起这问题吗

会的,这是通病  见到T系列 直接查按键

网友D:
确实经验也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经验也很重要的

经验丰富,直接秒杀机子 那才是赚钱之道啊.....

网友:
     学习了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的,这是通病  见到T系列 直接查按键

是换一个还全换呢

网友E:
质量真差,,,,

网友F:
这样也行,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质量真差,,,,

好歹是三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样也行,又学习了

通病和技术一样重要啊...

网友:
按键问题是不是全部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和技术一样重要啊...

确实也是,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G:
楼主说的闪  是开机关机那样的闪?还是电源灯正常亮只是屏幕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会引起这问题吗

这种型号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闪  是开机关机那样的闪?还是电源灯正常亮只是屏幕闪

正常使用的时候 突然会黑屏一下立马就好了 扎个眼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