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15L1034-1A-1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3-11-01):
这个板子5V 输出在未接到驱动板时有是5.29V, 但当到驱动板后只有4.8V左右?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找病因。希望懂的朋友给个意见要这么弄

网友:
明显的问题  一 电源带负载的能力差 二、负载有轻微的漏电

网友:
先把电容都换了  再换芯片    再换反馈电容    再换光耦

网友:
检查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