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L1506显示器

楼主(2013-11-01):
接客户一台HP-L1506的15寸的显示器,插上电源无任何反应,拆机查看发现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IC炸一大洞,和客户报价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更换后不接屏只接灯管白屏 很正常,但是接屏以后开关按键上的灯不停的闪,屏上也是一亮一暗,但是无任何显示!感觉像是屏上的事,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 有可能是驱动板信号有问题

网友:
恩 感觉也是  看你的像  你是不是青岛华强出来的  师兄  还记得一个叫王明岐的人吗

网友:
一体板的问题或是驱动板,原装机有时不兼容所有的一体板的,换另一种一体板,不过要确定驱动板好坏先,要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A:
我是华强的学员 我姓宋 我认识你 我们一个班的 呵呵 真巧

网友B:
电源一闪一闪的像带不动负载。测测电压波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华强的学员 我姓宋 我认识你 我们一个班的 呵呵 真巧

呵呵  不错 在这里还能遇到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一闪一闪的像带不动负载。测测电压波动吗

谢谢  我查查试试

网友C:
有可能是驱动板信号有问题

网友:
我修一般都是先更换一下驱动板和电源板确认屏是好的

网友:
这个借口不是普通的 是20针插的  没有这样的板子  所以也没办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驱动板信号有问题

恩 我先刷个MCU程序试试 谢谢回答

网友:
八成灯管坏了!有可能你让目前的灯管迷惑了!经常遇到!测灯管是好的但是就是不亮!

网友:
先试试把驱动板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你取的电源板的这一路电,带不动驱动板,换一个其他的电源试试

网友:
换的板子 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现在的东西质量  不可全信

网友D:
嗯、综上所述楼主主要看三点,驱动板程序或换通用驱动板试试确认、不行的话就换电源板上供电脚试下,有可能拖不动负载、最后还不行那就考虑灯管、有时候灯管不一定是坏,但是灯管老化后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综上所述楼主主要看三点,驱动板程序或换通用驱动板试试确认、不行的话就换电源板上供电脚试下,有可能 ...

恩  谢谢  我试试看看

网友E:
最重要的是吧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修过两台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重要的是吧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修过两台都是电容的问题??

呵呵 朋友你没仔细看  电源板已经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