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内外屏不显,但是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3-11-01):
明基S41内外屏不显,但是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一切都正常 ,就是不显示, 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各位大神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
干显卡呀

网友:
加焊显卡啊还在等什么

网友:
排线和屏没坏,同楼上说法一样做BGA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过了,一样的。 不会是显卡挂了吧?

网友:
看灯管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确定屏线和屏,然后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都是正常的接上去就是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