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MOS管容易爆旁边的电容

楼主(2013-11-01):
不知道是我风枪不行还是没找到技巧,希望大家分享下经验。

网友:
不要对着电容吹就可以0.0

网友:
风嘴要小一点,不要对着电容吹。一般很少爆的

网友:
可以先把旁边的电容拆掉再吹MOS管啊

网友A:
我常用一片机箱装显卡的地方拆下的一片铁片把电容档开

网友:
用锡纸挡住电容,风调小点

网友:
固态电容我也试过吹爆过,小
的16V271uF爆炸力相当惊人,大家要注意一下。

网友:
铁片挡最好,但是不好固定,那就锡箔纸多贴两层了,就OK了。

网友:
把电容拆掉再换MOS管。或者用锡铂纸挡上。

网友:
同意啊,我也炸过一次,就是那种小的。自今心有余悸,特来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常用一片机箱装显卡的地方拆下的一片铁片把电容档开

试了下,的确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