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SL410K,无图纸不知道少了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3-11-01):
上面少一个芯片,U40.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个什么型号的什么东西。请知道的大师不吝赐教!图中红色部分。一个八脚芯片,标注为U40.料号是DAGC2AMB8I0(8L)集成显卡。

网友A:
有图纸的 PCA24S08DP TSSOP

网友B:
这个板有图纸有点位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90084  在论坛搜索就行了

网友:
本身就没有的!!!把!

网友:
你怎么知道少东西了!去淘宝上看下主板的图片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一个存储芯片。联想多用存储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的 PCA24S08DP TSSOP

我就是按那图纸上写的这个型号买了两个芯片,可是比主板上的大了好多。应该不是。我在TB找好几家卖图纸的都没有这个板的。郁闷啊。

网友C:
这图纸大把的有,是太懒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没装哦。是不是二修得嘛?、

网友:
可能吧,可是我没有这个芯片的型号,怎么弄呢?现在开机会显示ESATA错误。希望大师继续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有图纸有点位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0084  在论坛搜索就行了

这个我也下了,那个芯片的引却和图纸上的也不同。真是败了!

网友:
厂家没装吗

网友:
蛋疼的芯片
跟客户说换版啊

网友:
下个图纸就可以看到了 无语

网友:
这个芯片是有资料的,最方便是找个主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大把的有,是太懒了吧

没有啊,我下了好几个都不是。和我的主板不同的。在TB上买也买不到。有集显的都是6L的。我这个是8L的。

网友:
不找 怎么知道没有呢

网友:
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图纸是对的。可是在买芯片时没有打上TSSOP,这个芯片有不同的封装版本?反正我买的不是。又重新买了一个。这个是密码芯片。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