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30 进水维修

楼主(2013-11-01):
小菜鸟第一次发帖  高手勿喷
电脑接过来,测试只有待机0.04 ,不触发,拆机检测没有 3  5V,看到表面有进水腐蚀的痕迹,酒精擦洗,加电依然没有3 5 V,查主供电19V没有,B+电压有了,查电路发现一个0欧的电阻烧坏了,就是图中的PR35,去掉直接加锡19V出来了
但是依然没有3 5 V,检查开启信号EN1 EN2 没有,看图纸跑线发现PD8的2脚与PQ35的2脚断线了 ,飞线后主供电  开启信号都有了,待机3 5 V都出来了,加电触发了,电流到0.32 不动了,查各个电感的电压发现内存的1.8V电压没有,PL6的1.05V也没有,找芯片ISl6228VIN  VCC EN1 En2都有,就是无电压输出,直接换芯片上电,电流跑到0.8A,,怀疑还是内存这部分的问题,测试内存的电压 时钟  数据信号正常,无果,想了半天刷个bios吧  花了我5个下载分啊   尼玛,坑死了   不上电 ,  这个逼崽子瞎忽悠  这样赚取我的可俩下载分,待续

网友:
进水的多用眼睛

网友:
从腐蚀的地方着手

网友:
是不是还有短线啊

网友:
下午就修好了    有事急着走    就待续了    后来在论坛里又找了一个bios  刷了一下亮机了    赶紧在回复一下   明天到店里再把bios传上去    ,几处坏的地方在上面的图里

网友:
小弟刚刚入行   求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给我一些加油和鼓励啊  哈哈     给一些技术群让我加一下学习学习啊

网友:
故障故障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
解决了啊    上面写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