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9214FB脚接的3个电阻

楼主(2013-11-01):
求华硕M4A78-VM主板,给内存供电的ICRT9214FB脚接的3个电阻 阻值分别是多少,比如R3的是1.2K,别的2个就不知道了!主板故障是内存不过,电压过高,2.8V,我把R3的换成1.2K的电压才1.45V。。。。希望高人给讲解一下,小弟对这块还是有点模糊!

补充内容 (2013-11-2 10:06):
现在俺就想知道R2阻值是多少?  R2一脚接FB脚和R3(1.2K电阻)。一脚接地!

网友:
这个算一下嘛,定好一个然后算出后面的

网友:
不会算啊5555555555555~能否详细讲解下哦

网友:
版主大哥能否讲白点,俺是小小白哦,还是看不懂

网友:
按公式算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们R2  272电阻  R3 102电阻,电压现在是正常1.83V,可还是不过内存   代码D5  E9就不动了

网友:
o(︶︿︶)o 唉在官网下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但是今天同行拿来一块M4A78-AM的板,我就调换了一下。哈哈哈奇迹出现了OK啦!在此献上这个BIOS,希望有跟我同样故障的试试这个BIOS!

原板备份的BIOS

网友:
谢谢了。。刚好好用上

网友:
上拉电压/SPD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