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今天接到一片联想L-IG41M主板挡在开机画面不动了是哪里的问题?
主板
Lenovo
联想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的多了。如果是g31或者是g41的板子换南桥就可以解决。南桥是gb的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按ATB键能否看到所检测到项?如果看能看按具体提示维修,看不到一般是南桥。

网友:
有些外设有问题也会挡logo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已经说了,外设,南桥,BIOS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试一下不接硬盘和光驱

网友:
我有个联想 挡LOGO BIOS 解决的

网友:
不要瞎猜,量量各大区电压是否正常呀,刷BIOS什么的呀,不是一味的决定是南桥,谢谢

网友:
把所有连接的东西拔了。试试看

网友:
换南桥吧,换过几个

网友:
bios 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