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看电影花屏

楼主(2013-11-01):
三星P2270平常使用时很正常,看电影的时候人脸有点花屏,屏线换了没作用

网友:
说不定是显卡?

网友:
重写一个程序看一下!

网友:
看看主机有没有问题哦,不一定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也会造成播放电赢区域花屏的。再者最大的可能,电影问题~有的电影人脸要专门打马赛克的,你们懂的

网友:
楼主  你说的看电影花屏是不是用的网页看的啊     要是的话那就卸载掉flash,重装一个官网最新的。

网友:
你试着打开图片看看还有没有?如果有就检查屏线和屏电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