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屏!各位大虾~帮看看!

楼主(2013-11-01):
此屏一会又有横线..闪动``

一会又成这样~~就象接触不好`
屏板主芯片我换了的``用的通用点屏器``不知道问题出那里``

网友:
屏线出问题了吧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都点过了,那不就是逻辑板问题嘛,查查逻辑板几大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点屏器点过这样的话,肯定屏有问题了啊。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正检查中~~~~~~愁~~人```

网友:
估么着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查一下电压、实在不行就只有换屏了,个人觉得屏本身问题可能性很小、逻辑板和排线可能性大点、、、

网友:
这问题!先找屏带环!最简单!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是屏的问题 ,好像是屏与屏板的 排线上的芯片有问题了,直接换屏吧

网友:
加焊频电路图像处理芯片试试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奇怪的问题 优先考虑程序

网友:
我用了三种点屏器``一样的问题`` 屏线换几根了``无果``一样`

网友:
今天把`屏接口的座也换了``还是一样.....主芯片热风枪也加焊了``无果``

网友:
是不是屏内的程序有问题。。刷一个试试。。

网友:
也不是~~~太怪了``我查屏的软排线`看不出个啥,,也没折痕,,,,

网友:
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感觉莫糊`````电源我也换了`

网友:
现在不闪屏了``对程序怀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