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跑88怎么解决

楼主(2013-11-01):
今天遇到一台sl410k测试卡跑88.不知什么原因。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看看是不是独立显卡的   显卡空焊很有可能

网友:
跑88这机子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把南桥换了不行。准备明天换北桥

网友:
80明显是挡外设了,你去干什么桥呢

网友:
跑88还是头一次见,LZ修好了能告诉大家是哪的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如果CPU条件满足了,就是bios显卡 问题

网友:
楼上的知道是什么外设坏了吗。我把声卡。网卡取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