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梅捷SY-N68M3-TL V2.0不跑码

楼主(2013-11-01):
一块梅捷的SY-N68M3-TL V2.0主板不跑码,检测到其它电压正常,但CPU电压不出来,CPU供电芯片是RT8855,检测到RT8855的48脚无开启电压,找遍了所有论坛也找不到相关图纸,跟着线路跑吧,眼睛也不利索了,费了半天功夫才得出EN开启电压有南桥发出,南桥是单桥NV630的型号,现在不知到时序是怎样的?求大师们给个思路或者时序吧!

网友:
要发出开启cpu供电,单桥要先收到io发出的pwrok,你看一下吧

网友:
查下IO,跑个IO到南桥的看看

网友A:
I/O要收到ATX电源的ATX_PWRGD信号后,I/O再发出PWRGD信号给桥,桥收到信号后,发出CPU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B:
IO是华邦的W83727DHG-P,71脚是PWROK,测量待机时0V,开机后电压0.7V,看来不正常,是否IO坏了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要收到ATX电源的ATX_PWRGD信号后,I/O再发出PWRGD信号给桥,桥收到信号后,发出CPU电压开启信号。

谢版主指点,IO的型号是W83627,哪个脚是ATX-PWRGD信号?

网友:
71和92脚其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是华邦的W83727DHG-P,71脚是PWROK,测量待机时0V,开机后电压0.7V,看来不正常,是否IO坏了或者桥有问题 ...

量对地阻值,割线判断是南桥坏还是I/O坏!!

网友:
先看PG  一般都是差前端总线

网友C:
南桥复位出来没你e

网友:
测试一下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主板搞好了,结果却是想骂自己一顿!原来是电源有问题,换了一个电源同样是坏的(随便拿的一个旧电源,ATXOK信号有问题),加上检修的过程中把CPU也换了(这个步骤也犯了错,板子的CPU座子上刻的是AM2,我就换了个AM2的CPU,实际上板子要上AM3的U),最后换了原来的AM3的CPU,又换了个新电源,才把问题解决了!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复位出来没你e

供电都没有出来哪来的复位

网友:
遇到此问题直接换CPU供电芯片,不行在跑线路,直接跑线路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看IO 的 PG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