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01):
联想G475不跑码, 版号是pawgc la-6755p rev:1.0   接电触发电流0——0.26——0.38——0.42——0.51,看这种电流形式就知道是不跑码....做维修这行的都知道,不跑码的会让人既是喜又是忧啊,简单的可以直接秒杀,复杂些会让人蛋疼的直接换板..
  拆机一看,板载u,南北桥集成到一个桥,独立显卡不采用,那百分百就是不跑码了。先简单试试,重插内存槽,电流上到0.38就不动了,风枪吹下平台(单桥),故障依旧...这回就不能说秒杀这个词儿了
  刷个bios试下找到u28,网上下个,刷下,故障依旧...那就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了,再把bios刷回来...是不是电压不正常也有可能哦  那就直接查下转换电路这一块,都很稳定,正常
  没有100M神器,打不了自己想要的波波,那就先用万用表测测,之前有拿过好板量过,用万用表量的,没100M神器漂亮,但还是可以看到滴...那就先量下LPC_FRAME#,这个帧信号可以直接在EC上面第4脚量到..触发,万用表上显示由0v跳到3.3就不动了.....这时候没办法,只能相信这个万用表了,只跳变了一次,说明cpu已经寻址了,cpu——单桥——EC——bios这个时候帧信号会跳一次,第二次是bios——EC——单桥—(南北桥集成)——cpu。万用表告诉了我只跳变了一次,那问题就出来咯,不是bios就EC
于是再刷一个bios,还是故障依旧,bios可以暂时排除,毕竟bios坏的也不确定,没有换。这时候想到了EC,难道是EC挂了?也有可能空焊哦,接点,用手按压EC触发,电流竟然调皮起来了,一跳,再跳到0.62了再跳,,,接屏,亮.....捡了了烂便宜,烙铁刷刷刷,加焊ok...装机!

联想g475_LA-6755P 7P.pdf

楼主 第二次跳 应该是桥到ec吧

网友:
LZ思路够清晰的呀!!很强大,领教了!!!

网友:
呵呵,这板子修的挺幸运的

网友:
桥是什么桥啊!!

网友:
理能知识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算秒杀了  很给力

网友:
楼主也这个也没花多少时间,很给力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学会呀 哎

网友:
经验很好。  谢谢共享

网友:
这个电脑北桥容易空喊

网友:
修电脑的都像你这样的运气都发财了

网友:
那就先量下LPC_FRAME#,这个帧信号可以直接在EC上面第4脚量到..触发,万用表上显示由0v跳到3.3就不动了.....这时候没办法,只能相信这个万用表了,只跳变了一次,说明cpu已经寻址了,cpu——单桥——EC——bios这个时候帧信号会跳一次,第二次是bios——EC——单桥—(南北桥集成)——cpu。万用表告诉了我只跳变了一次,

楼主能不能详细解说下这个测帧信号的跳变,看的不是很明白,怎么去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来老机子淘汰了!新产品问题又来了!!

网友:
  楼主 第二次跳 应该是桥到ec吧

网友:
LPC_FRAME#,这个信号低电平有才是正常工作了怎么会是3.3V了。用万用表测因应也是1.8左右。然后在到3.3V。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LZ给力啊,学习了

网友A:
LPC_FRAME#,是不是这个信号要跳两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PC_FRAME#,是不是这个信号要跳两次??

示波器测,跳两次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跳两次就ok了

不是只有一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有一次吗

如果只跳一次那就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跳一次那就有问题

不是只出现一次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出现一次波??

一次波,波形要跳两下

网友:
好吧,这个也能测的到……

网友:
比较强的楼主,只能说学习了,

网友:
思路够清晰的呀,谢谢共享

网友:
谢谢楼主宝贵的经验,原来EC虚焊可以导致不跑马啊,领教了

网友(2013-12-22):
贞周期信号太经典了,从来没侧过这个东西 不跑吗的供电部分解决了信号部分有时候真无从下手啊,这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基本功扎实,修好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这万用表使用的快赶上示波器了!

网友:
唉,你这刷刷刷就搞定了,我今天一台E40的机器,现在还在测试,看上来是稳定了。进水机,烧了待机和EC,从料板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两颗芯片,结果料板上的EC有问题,通电就把待机烧了。EC没短路啊,触发0.2就挂了。买的待机和EC,结果……MD第一颗EC没撑2小时就挂了。通电待机开始有一次跳变,开始以为正常的。没办法又换了EC,现在待机0.07稳定了,准备测试一夜。

网友:
楼主好功力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5-09-26):
这个机器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挺不错的 居然可以这样判断呀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万用表都能当成示波器用了。

网友:
这个可以先考虑通病的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还是要一定的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