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短路这么维修

楼主(2013-11-01):
开机风扇转半秒就不转 拔掉cpu的电源 开机就转了 主板型号是 华硕 P5KPL AM SE (我是菜鸟 刚开始学) 场效应管这样测试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故障基本可以秒杀的,测GD极电阻

网友:
不懂LZ要表神马意思!!!

网友:
确实简单   小12v短路。

网友:
查芯片ON   BST  PG

网友:
测一下场管有没有通,一般都是场管烧了

网友:
场馆短路了

网友A:
应该是上管坏了 量一下D  S  的阻值  肯定是0 欧  说明这4个上管有坏的, 笨法   就是一个一个拆除,拆完哪个不短路了  就说明哪个坏了

网友:
我真的是小白 你们说的 我有些看不懂!!

网友:
嗯,通常是CPU的MOS管有问题引起,如果你测D,S极不能确定那一组是有问题,最好测试G,S极。

网友:
瞬间断电?

网友:
碰到小小白,我们都变白白了。。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每一个MOS管的G极有数值为0先拆MOS管 再拆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管坏了 量一下D  S  的阻值  肯定是0 欧  说明这4个上管有坏的, 笨法   就是一个一个拆除,拆完哪 ...

敢问下聪明的方法是什么?可以具体定位的知道哪个坏了?

网友:
不是长管短路就是cpu旁边的0欧电阻坏了

网友:
楼主知道场馆gds不?知道万用表使用不?感觉楼主的手把手教

网友:
如果场管是好的可能是驱动芯片或是电源ic 的问题

网友:
管子被击穿,12伏短路保护了嘛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CPU供电上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