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b_am 复位灯一直闪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01):
求m4a7b_am   复位灯一直闪的维修思路,些板电压都出来了,PCI频率也出来了

网友:
测下电池,看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看前端总线

网友:
当做不跑码来修,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

网友:
试涮写下 BIOS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不过内存时,也会掉电的。

网友:
这种问题,复位灯长闪,要看它有没有复位,量一下北桥上的电容有没供电,这个问题比较难搞,感觉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asus   板BIOS不易坏吧

网友:
撤了bios看一下不行可能是北桥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北桥除了主供电,还有一些稳压芯片转出来的电压,一般1点几V

网友A:
手上有一块M4A88T-M复位灯一秒闪一次,没思路。

网友:
`已经成功修好,坏了两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块M4A88T-M复位灯一秒闪一次,没思路。

量下内存旁边822的排阻和CPU座子旁两个301排阻

网友:
华硕的排阻   维修者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