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改铁壳mos管后用不了多久

楼主(2013-11-01):
今天接到一台B460的机器,故障为加电到0.2掉电,估计cpu电压没出来。拆出主板,看了一下,没进水痕迹。通电瞬间测得cpu没电压,其他都正常。看图纸测得供电和开启都正常,由于铁壳mos管容易坏,没多想直接用普通mos管飞线代换,顺利点亮,但进系统没几分钟就灭了。故障还原。再次测得上管GS极相通,拆掉mos管还是通的,更换一个isl62882,恢复正常。考虑到第一次所用mos管功率不够(在料板上随便找的代换的),这次找cpu供电mos管(D级带大块铁皮的那种)飞线换上,通电手摸mos管不烫手,心想这次应该好了,结果装机看电影2个多小时后灭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高手帮帮忙该如何解决??难道非要换铁壳mos管才行吗??

网友(点评):
你想一下吧,能做到不连线就好了。

网友:
铁壳mos可以通过PCB板来散热  还有CPU风扇也帮助散热,这款机型的通病,散热不好就坏这个地方。当然要用铁壳mos

网友:
但风扇里的尘一定要清干净

网友:
肯定要换一样的啦,不然装上去也是烧。

网友:
遇到相同得问题 62882 一起换了解决

网友(2014-01-19):
       最好整组换掉吧。

网友A:
一定要买功率大的铁壳

网友:
这种MOS管功率比较大!一般我都是换一样的!改装的就是还容易坏!

网友(2014-03-30):
有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坏掉啦,但是找一个普通的换上还是跑一样

网友B:
换好之后MOS管烫手是怎么回事?   换的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好之后MOS管烫手是怎么回事?   换的原装的

把供电芯片一起换

网友B:
供电芯片跟  MOS关一起换的     而且   进系统关机     不能关掉(风扇转   电流停到0.7几)     主要是关机关不掉     发烫已经解决    重新用风抢吹着压了一下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芯片跟  MOS关一起换的     而且   进系统关机     不能关掉(风扇转   电流停到0.7几)     主要是关 ...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按上电时序反向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买功率大的铁壳

成,你现在干的怎么样了,二手笔记本在哪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