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求救,山寨G41 775主板上L5420 771针CPU,烧上管

楼主(2013-11-01):
接到一台电脑,说是总蓝屏。开机查看过,感觉温度有点儿高,原风扇断了一个扇叶,顺手换了风扇,拆了CPU,擦了擦残留的导热硅脂,重做一下散热

问题来了。。。开机,不亮,测CPU供电短路,烧了一个上管TD304BH。(上管TD304BH ,下管TD422BL)找不到替代,试着用 73T02GH 83T02GH替换上下管,再开机,走码,不亮,手摸发烫,电压正常,再开机,不亮,另一路上管也烧了。。。。

偶的天啊,这用啥替代啊?找不到电路图。这时候才发现,竟然CPU是个771针,而CPU座是775针,两边的防呆口被剪掉,百度一下,淘宝产品。

现在我也搞不明白了,查资料无果,没思路了,这是换个771的板子呢?还是找上下管继续使用?蓝屏原因是什么。。。。头疼

网友:
对于Cpu供电短路的故障,最好用示波器测下BOOT 波形,是否在12V加上长城波。

网友:
若波形异常,则上管会很热,用不了一会就会烧坏。

网友:
测一下每一相上下管G极电压是否致?

网友:
上管烧一般是管理芯片的问题~··换之···

网友:
771的主板很贵的

网友:
看你说烧CPU供电 ,我估计你百分之九十 是CPU 方向上错了 这771的山寨板 CPU的方向是朝 打印端口方向 放 。 你没有发现 他为什么要把卡槽 剪掉吗。不能按775的cpu方向来装

网友:
你是CPU的方向 上错了 771的u  字要朝打印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