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 待机芯片发烫手

楼主(2013-11-01):
现在手上有一台宏基4743G 待机偏高电流 0.6  本来想这个简单给顾客开单留下机子。拆开没有看到显示的烧过的痕迹,打了一下各个电感的电阻值也正常。 就是待机芯片RT8223 烫手,量了一下6脚与1脚电压都只有1.7V 。心想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手上有现货就换上去涛声依旧。心想不可能阿,又量个各个脚的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结果是没有。那就EC有问题了,量了EC的条件都有阿,复位 供电 开关  那就换一个EC 结果还是一样待机0.6 不过你拆下EC 待机电压0.1 看来问题还是在这里,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EC  KB3930QF 的,宏基的机子BIOS也有可能问题刷了还是一样。那位高手修过这样的现象,结个思路吧!现在真不知怎么办了, 图纸是 JE43-CP 基地有就不上了。

网友A:
肯定是3 5V转换出来的二级电压有短路啊

网友:
6    。1   脚电压偏低,他们的开关信号从哪里来,是EC给的,还是从3V 5V线性给的,是不是3V  5V线性有短路

重点查查3V线性电压把

网友:
开启那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你测下8脚和17脚电压和阻值,赢会有发现

网友B:
你断掉发烫芯片的负载

看看

网友:
发烫的话看看3,8,17脚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断掉发烫芯片的负载

看看

3V 5V 的待机电压上下管我全部取下来了。还是一样,那就不是后面的问题了。

网友C:
8.17脚楼主有没有关注过 ?

网友D:
VIN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3 5V转换出来的二级电压有短路啊

现在3V 5V待机电压还没有出来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8.17脚楼主有没有关注过 ?

线性电压有,3V 5V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N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 19.1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3V 5V待机电压还没有出来阿

感觉你这个不是待机0.6,而是自动上电了,上到了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不是待机0.6,而是自动上电了,上到了0.6

有道理,现在就搞桥了。修出来我与大家说

网友F:
我今天就修了一台,芯片发烫,3,5V线性短路,EC坏了,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就修了一台,芯片发烫,3,5V线性短路,EC坏了,烧出来的。

我这个就是什么都是好的,没胡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只能逐一排查了

网友:
LZ,修好了没,修好了说一下,我等着看是什么故障的

网友:
拆掉IO待机就正常了? 是不是IO附近的元器件出了问题啊

网友:
着重检查芯片周边电路跟元件

网友:
搞定了不?

网友:
没有搞定,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3V 5V待机电压还没有出来阿

没出来时是因为被拉低了吧,可以把电感翘起来再测

网友:
待机芯片没问题,3,5V管子拆下还会,那肯定是外围元件

网友:
开启信号从 那里来,分 了多少路,去了那里,的看看有没有温控信号给拉低了

网友:
查查哪儿短路了吧

网友:
你这个0.6的电压 要测3V 5V的转换mocs管 如果转换正常 那就是自动上电了  没有转换 还是主板有坏的东西

网友:
要测3V 5V的转换mocs管

网友:
就是自动上电了  没有转换

网友:
求4743G图纸

网友:
后面有断路  哥们  USB的5V电容  注意下

网友(2013-12-01):
打下RSMRST 和SLP对地阻值,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怎么会是自动上点呢········晕, 楼主都说了3V 5V还没有出来啊  待机都没有怎么上电。感觉1 6脚1.6V正常,

网友:
其实这样的故障你不要管它元件是否发热什么的,开启信号不正常你先把开启信号偏低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都好了,芯片开启不良也会发热,对电流的阻力增大肯定会热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这个板子最后没有修了,换了板子。

网友:
应该还是后继有短吧

网友:
可惜呀,等不到结果了

网友:
首先查芯片本身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4-11-21):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没有头绪

网友(2014-12-21):
线性3v5v对地应该是多少

网友:
我遇到的几片4755G也是这故障的,无3V5V,没有明显的短路,换了EQ=D0无效,换过IO和桥,后来放弃扔一边了。

网友:
你看下线性3 5V正常不?这种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线性电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无语,,,看看LDO短吗,,,,,看看转换电压正常阻值

网友(2015-01-20):
看了,阻值没有问题。不过这机子没有搞了。谢谢大家

网友:
测下8脚和17脚电压和阻值
要不直接换芯片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引起的,好好测测,用万用表 3V 5V 去的地方测测,应该有新的发现!

网友:
我当时用波波测线电,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1   6   脚的电压是正常的啊,是不是线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