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不识别网卡一例

楼主(2013-11-01):
台机主板型号:  富士康G31MX-K
雷击造成网卡芯片RTL8111B烧毁,换了之后进系统能发现网卡但是打了个叹号,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跟另一块正常的板子比较,发现93c46的7脚电压有点异常,正常0V,而这个有0.4V左右,换之,进系统正常识别网卡,上网正常。因为搜索发现描述这方面故障的帖子很少,所以发一下供大家参考,老鸟请无视。另外根据图纸发现RTL8111B、8111C、8101E是能代换的,只是某些脚需要改一下。

网友:
被雷击后网卡坏的几率是很大的!!!

网友A:
93c46你不写东西就能直接用?

网友:
这个芯片,是网卡的MAC地址保存芯片,不细查还真找出来,有个0.4V

网友:
MAC地址的芯片

网友:
    下次遇见这样的问题就要先量下这个脚了

网友:
U2是一个什么芯片来着的

网友(点评):
网卡MAC地址的储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c46你不写东西就能直接用?

没写东西,随便从费网卡拆了一个换上就好了,可能里面已经有程序了吧。本想把坏的重写一下程序试试,可是拿的时候不注意掉到地上怎么也找不到了

网友:
真的 是什么问题都有啊

网友:
IP地址默认器??

网友:
网卡这边维修的少 雷击造成mac存储芯片坏的还真是不多

网友:
因为富士康这板子不装网卡会一直重启,其他板子网卡坏了换上好了就好,不好也就算了,毕竟加个独立网卡也用不了多少钱。见过只搞板卡维修的,板载网卡都烫手了,但不换也不拆掉直接加网卡,结果把板子烧了个洞,最近就见过几块。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加个PCI网卡

网友:
忘了把原来的板载网卡取下来 再加个PCI网卡

网友B:
就是,直接加个网卡就完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直接加个网卡就完事儿了

作为修者,我喜欢刨根问底,如果不去研究,那以后就什么故障都不会修了

网友:
mac地址是一个16进制的代码,只有12位,所以只要是玩卡的存储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不说我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