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独立显卡GT520M怎么升级?

楼主(2013-11-01):
笔记本独立显卡GT520M怎么升级?清华同方的笔记本电脑,由于bios无升级,能不能只进行显卡升级呢?

网友:
绝对不能!!~

网友:
笔记本升级显卡基本不可能,除非换笔记本。

网友:
升不了的。。。。

网友:
或者你可以找下厂家的工程师询问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
那就这么的了

网友:
不能,第一厂家没有提供BIOS,第二换显卡后要考虑显存的设置,以及一些参数,等

网友:
笔记本显卡升级不了

网友:
哦哦,高手不少呀。

网友(2014-07-22):
oo 值得表扬

网友:
笔记本的显卡都是集成的,至少目前还不能进行升级

网友A(2016-03-10):
可以的 可以升级   540 的 我升级过  只是 显示还是 52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升级   540 的 我升级过  只是 显示还是 520m的

换显卡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