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几片花屏显卡加焊后正常使用不能改分辨率

楼主(2013-11-01):
手里几片花屏显卡加焊后正常使用不能改分辨率 修改分辨率就死机。花屏加焊好的显卡 都可以正常玩游戏 就不能改分辨率 和驱动没关系  系统安装过一样,排除驱动问题,加焊好的型号有9400GS杂牌 8400GS杂牌 8500GT七彩虹 8600GT七彩虹 7600GT七彩虹 基本上都有这个情况,我就用石英管做预热 预热1分钟后 风枪开320度 加热,风嘴是自己找师傅焊的 有钢网的 里面。焊膏是从淘宝上面买的 50元的 和几百元的瓶子一样哈哈,蓝色瓶装。。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加焊好 还是什么原因。跪求老师傅 出来指点迷津!!!!

网友:
GPU坏了~·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刷下显卡BIOS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用没多久显卡又坏了,看来这种坏卡没多大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