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电子线路及风扇上有很多灰尘,怎样才能既方便有有 ...
电脑的电子线路及风扇上有很多灰尘,怎样才能既方便有有效的出去灰尘呢?

楼主(2013-11-01):
电脑的电子线路及风扇上有很多灰尘,怎样才能既方便有有效的出去灰尘呢?
电脑

网友:
强力风扇吹呗,懒人懒办法。
不过,你怎么就想好事,哪那么简单?!

网友:
用防静电刷子刷。。。。再用风机吹。

网友:
专用除尘机或鼓风机,吹出来和新的似的

网友:
1.我都是拆下後用不掉毛的油漆刷輕輕清理
2.若無法清除乾淨,就使用沙拉脫+軟毛的油漆刷沾水清洗(主板須先拔電池),並以大量水沖洗清潔液
3.確認水分滴乾後再於隔日使用吹風機在水分不易乾燥的地方補強就可以了
另外:主板後檔IO生繡氧化部分可使用菜瓜布沾水用力刷就可去除,但嚴重的只有更新一途了

网友:
建议还是拆开用酒精刷子清理

网友:
我是用毛刷子刷!呵呵

网友:
几块钱网上买个USB吸尘器,连刷带吸搞定。供电可用手机的5V充电电源啦。

网友:
用吸尘器就要小心静电问题了 有人没事 有的就出问题了 多大的概率就说不清了

网友:
鼓风机 空压机 都可以 很好用

网友:
用空压机?得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