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放电,解决开机触发正常

楼主(2013-11-01):
“今天来了个客户,宏基5741的机器,他说机器放了一个星期没有用,再开机就开不了机了,拿过来修理。我插上电源看到有0。02的待机,但按开关不触发。拆机量电压,发开3V,5V正常,开关3。3V正常,按下开关电压为0,但放开,电压就会跳到6V,然后再回到三伏。仔细检查半天板子,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不过这时看到CMOS电池还在主板了,就想到不如先把电池拿下来放个电试试看。随后结果就像我想象的那样,取下电池,放电,再加电正常触发,机器亮,装机,结束。“

问题是解决了,银子是挣到了,但这里的原由是什么呢?能否作一下解释,感谢!

网友:
6v?会不会是CMOS电压和待机电压叠加了啊!!

网友:
求大神解释  台式机也经常这样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宏基的机器就这个问题比较多啊,修了好多了

网友(2014-07-16):
CMOS电池电压有没有测一下是多少V?会不会是电压偏低。

网友:
修好就行啦

网友:
估计是南桥出问题了吧,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