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修笔记本的

楼主(2013-11-01):
没有相机  图片就没照了  手机像素低  机器是三星的 型号 R466   客户说的故障是 有时开机能够显示 有时又不能显示 只要显示了就能正常用都没有问题,客户说昨天开机没有显示过,今天也没有显示过,就把电脑拿来修了 接过电脑拔了电池插上可调电源  电流到了1.3几然后就掉回来了 因为当时比较忙,客户也有事就开了维修单,客户走了。。。。
到了中午 就拆开看看  刚拆开机子  就看到CPU 座子下面有个NEC电容  不用说换了再说  换了插上电源 电流三次跳变 没掉  应该亮了  拿过屏来插上 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开机..... 咦??没亮??暗屏。。。看了这用的是LCD的屏 接的高压板 以前老师有说过 高压板有4跟线 一根地线 一根供电 还有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都是3.3V 就用万用表打了下电压 供电5.几V 地线不用打了 还有一根黄色的线跟绿色的线 黄色的3.7几V 绿色的....咦???0V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儿。 这儿没电  也没有去查图纸是哪儿过来的了  也没去跑电路 看到主板上 黄色的线跟绿色的线有两个点比较近 就用了一坨锡搭在一起了 不知道亮不。以前老师说可以的  就试着插屏   开机...亮了  Logo出来了 。。。

网友:
估计绿线和黄线都是3.3伏的电压,所以老师才敢教你把黄线和绿线搭一起了

网友:
肯定3.3 三 不然我敢搭吗

网友:
很好 ,一起加油!我也在学习

网友:
自己修?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