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200不能开机,硬盘灯常亮

楼主(2013-11-01):
天逸200的机子,说大部分时间不能开机,屏幕也不亮,不能开机的时候,硬盘灯是常亮的。
按多几次,偶尔能开一下,大概20次里面能开一次。

取掉硬盘,换内存插槽,也是一样硬盘灯常亮,不能开机。
插外接vga显示器也不亮,内显也不亮。拔掉内显的数据线,外显还是不亮。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应该查哪里呢?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1-24 22:54):
是内存的问题。因为两个内存在别的电脑上都是正常的,所以开始没怀疑是内存问题。
后来用酒精洗过内存插槽,就正常了。
没有笔记本测试卡的人悲哀呀!

网友:
今天抽空测了一下电流,装上内存,电流上到0.6A就不再动了,也不跳变。
有点怀疑是不是集成的显卡有问题,或是BIOS有问题。

网友(2014-07-15):
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