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G205HV 黑屏有竖条求助

楼主(2013-11-01):
小弟最近接到一台ACER G205HV 的显示器 屏号:M200RW01 V.3 客户送来的时候 是接电亮一下就灭 按键没有反应 开始以为是高压保护了 于是拆机 拆开后发现驱动板VGA接口附近焦黑有缺件 决定先换驱动板 更换了驱动板之后故障依旧 然后用新灯管替换 也是一样 后来查电压 发现LD1117 输出为1.2v 查资料是3.3V 更换LD1117 机器能开机了 但是现在新问题又来了 屏幕没有图像 而且有很多的竖条 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所以请大家帮我看看

就是这样
下面该如何维修

补充内容 (2013-11-2 20:49):
各位刷机大神 有没有这个 显示器的程序 共享一个

网友:
屏的可能性挺大,最好用代用版试试

网友:
改乐华通用驱动板试试,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应该不能修的,换一个屏也不合算啊,买个二手的显示器吧

网友:
看看屏线弄松了,,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能代用板试一下屏的好坏,,

网友:
弄一套点屏工具先确定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多半是屏里边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怎么看都像屏坏了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你那没有12V通用的驱动版吗?

网友:
屏幕坏的几率大点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显示器 无从下手 就在那放着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不是更换驱动板吗?驱动板是旧的?怎么还1117是换的,这种问题先换屏线,在换个屏幕试一试,如果驱动板问题本身存在,我感觉还是驱动板不太对,不至于同时屏幕和驱动板都坏吧?

网友:
1117-1.8那就是1.8V
1117-3.3才是3.3v
换了驱动板一定记得刷程序~··你这个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看屏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基本都是屏的问题了,你上传的图片怎么看都像是屏坏,真的!~

网友:
可能屏电路问题 LED屏坏得几率太小了 你可以用其他的 屏点下 或者点下其它屏

网友:
屏坏掉了

网友:
我觉得是屏坏了! 我这也有一个。要是不是屏的话告知一下!  谢谢额

网友:
我这个 机器 原驱动板肯定是坏了 因为VGA 接口边上 好像是电击的 好多管都炸了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换了驱动板之后 插电还是指示灯亮一下 马上就灭 屏幕什么也没有 所以查的供电 5v 20v都有还有一个是LD1117输出的1.2 一开始没有注意以为就是这么大电压 后来感觉不太对 (管子型号上面 是 ld1117al 下面是33a01pbtk)上网查了下才知道这个管子输出应该是3.3V的 换了之后 开关机正常了 显示出问题了 挠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