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850

楼主(2013-11-02):
大家来帮看看这是不是认不到心片了。问题是开机黑屏,挡2B不过。

网友(点评):
以认到心片。核心代号是 CYPRESS 为核心型号,,PM25为BIOS心片 你都不懂GPU代号,。。就说认不到心片,。。你还是多看看资料在来看吧。

网友:
我没看到有<RV870>这,就不知道有没有认到心片,我到这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index.php?page=1&architecture=&manufacturer=&model=HD+5850&interface=&memSize=0下了个BIOS怎刷都没刷得上.

网友(点评):
是不是没下对BIOS

网友(点评):
ID不对应刷写失败用编程器解锁

网友:
2R这个问题,论坛来说,真没有技术可以修,,同时这种问题更根基本啥的小白,更不懂。只有专业修ATI显卡的老手,才能懂这是啥问题,同时 BIOS性的2R只有1000 分10000分之1 同时,是不是BIOS问题,读出来用软件打开就小得是不是BIOS问题,不要 没事刷几个没有用的BIOS结果也是亮不了。因为不是BIOS问题,你刷死也亮不了。 你如果说知道你的显卡来源,就得这个显卡存不存在BIOS问题,如果说是2 修3修显卡可能别有刷过BIOS,有BIOS问题  2R这种问题,,我早在1年前就在这个论坛问过没有一个人能懂,包基地那一些小白,百分之99的人,只能懂得加焊,包括能不能分清ATI显卡电路结构都是问题,更不要说修HD5系以上显卡了,要问还是去问专业一点的。。   论坛上百分之99的ATI显卡都是得不到真真的解决。你说这上面的的小白说的,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狗屁的RV870 ,你都没有明白,你的5850是什么GPU,啥时听说有RV870的
从ATI 5系开始,所有的GPU 代号全以英文带表,。 刷不上去,是你本版低了,,可能共电还有问题,死都刷不上去。

这个是我修好的HD5850 你在那里看得出有RV870这个名

网友:
我是在这看到RV870的,以前那都是数字了,现在变得英文了,可能我没下对BIOS用原来备份出来的BIOS能刷上的.请问有这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