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路由设置

楼主(2013-11-02):
对于一级路由设置可以从说明书那里看,我还想着从第一个路由器那里拉一根网线再多加一个路由器,我怎么去设置这个二级路由呢,求步骤

网友:
请百度,找答案

网友:
第二个路由用动态IP(不是PPOE),网关是第一个路由的网关

网友:
1、做桥接的主和副路由器都要能收到对方的信号
2、做桥接的主路由器WAN口端保持原有的设置,LAN口端也不要动,打开桥接功能,下面AP1处输入副路由器WLAN端的MAC号,路由器关闭频道自动切换功能,设置一个固定的频道(推荐1\6\11三个频道);副路由器这里WAN端不要动(一般保持动态路由),LAN端的IP地址设置到和主路由器一样的网段(例如主路由是192.168.1.1,副路由就设置成192.168.1.2),同样打开副路由器的桥接功能,在AP1地址处输入主路由器WLAN端的MAC号,将频道设置为和主路由一样的频道,关闭副路由的DHCP自动分配IP地址功能(由主路由负责分配),最后给主和副路由器的SSID号都设置加密即可(若要实现无线设备自动漫游,两台路由要设置一样的SSID号),至此桥接设置完毕
3、增强天线很多地方有卖,不一定要淘宝上,你既然知道两台路由的相对位置和方向,推荐使用定向天线,但购买之前需要确定天线的接口和路由器原有的天线接口兼容,不要买杂牌天线,辐射大对健康不好,350米即使没有障碍物也是一个很勉强的距离,推荐你先借用相关设备尝试

实战两个无线路由器连接(TP-LINK 无线路由器桥接!340G+)(转)
电脑技巧 2010-04-30 11:57:29 阅读7419 评论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两个无线路由器连接(TP-LINK 无线路由器桥接实战!型号:340G+ 接 641G)   直接进入主题!步骤: 1、登入340G 设置网络参数--LAN口 IP地址为:192.168.5.5 2、设置WAN 口 接入互联网形式。 3、设置无线参数。开启Bridge功能,其中的MAC地址是另一台 641G无线路
两个无线路由器连接(TP-LINK 无线路由器桥接实战!型号:340G+ 接 641G)

直接进入主题!
步骤:
1、登入340G 设置网络参数--LAN口 IP地址为:192.168.5.5

2、设置WAN 口 接入互联网形式。

3、设置无线参数。开启Bridge功能,其中的MAC地址是另一台 641G无线路由的MAC地址。同相的,另一台641G的同样位置也添上指示340G的MAC地址。 (注:获取的是LAN口的MAC地址,可以在无线参数里面的主机状态里面查询);频段与另一路由要一致,推荐1、6、11段;开启SSID广播。

4、密码设置。如果开启,安全类型、密钥格式、密码全部要一致。

5、关闭DHCP服务器。

6、另一台641G路由器:LAN IP地址

7、其他 SSID号:一定要与340G一样 。MAC地址与641G互换。 (下图有误,就不换了:cxchina-2 改成cxchina-1)

8、电脑端。连接640G(也就是第二台路由的帐号)。

网关用192.168.5.5 (写340G路由的LAN口IP地址) 就OK了。

OK,正常上网了。此桥接可用来扩大无线网络的范围。如办公场所较大的情况下,无需用网线,很省事。被桥接的641G 的LAN口上可以接网线带其他的电脑

网友(2014-03-19):
二级路由二个路由其中一个当扩展的,将当扩展的路由lan口ip路由器里设置为不一样的,然后连接,第二个路由不接wan口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