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3-11-02):
请问一下,CPU供的电上管和下管要怎么区分和检测,如何判断好坏,和电源IC的检测方法,谢谢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是什么高手,供电上管D极接12V,下管S极接地,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简单点说:就是上下管之间有一个公共点,这个公共点就是电压输出端。好坏判断,MOS引脚之间测得数值不能为0,电源管理芯片主要是根据PDF资料,查其工作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吗? 下管S极接地

网友:
管子都不一样,不是所有的下管s级都是接地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