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3-11-02):
东芝L700开机大电流

网友:
哥哥 讲得不清楚啊

网友:
恩!楼主说的不详细啊!恩!你仔细查查是保护隔短路呢!还是3V   5V啊!之后再用烧鸡大法呢!

网友:
主供电有短路吧...

网友:
不清楚摸不着头脑呀

网友:
这贴发的、唉、反正短路才会产生大电流、确认是保护短还是公共点短!如果是公共点短的话确认是电容还是后极!后极的话就吃烧鸡吧!!

网友:
大电流不是公共点短路吗     不是很好修吗

网友:
哥们,你这应该是待机5A大短路吧?开机大电流,一下子把我给弄懵了。

网友:
MOS管拔了 还是一样短呀!进过水的,PQ1发热,断没坏呀

网友:
我擦,这简直就是破案贴啊!!!

网友:
开公共点对地阻值,分清楚是前后哪里短路。大短路一般都是公共点后继短路的多

网友:
这个不用回复了吧,什么都没说清楚

网友:
开机大电流,是不是充电那坏了啊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