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640 硬盘光驱不认 风扇不转 触摸板不灵进水维修

楼主(2013-11-02):
(无正文)

网友:
RE: 东芝P750 硬盘光驱不认 风扇不转 触摸板不灵进水维修

Q30 4角没有电压 腐蚀断线 直接重Q29 4角飞线连接 故障排除

网友:
是东芝P750 写出了型号

写的很简单,因为问题就是简单

网友:
讲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腐蚀断线的基本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