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420 维修过程

楼主(2013-11-02):
1、笔记本型号:DELL.D420

2、客户描述问题:有时不开机

3、实际检测故障、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

4、初步维修思路:电源适配器是否存在问题。电源口。等。

5、维修过程:拆机检查主板后发现有个芯片烧坏了,表面已经烧黑,只能找图纸了,经过图纸看到是MX8731AE,比较简捷的说就是充电芯片管理不充电不开机之类IC这只是大概的讲解,剩下的我们要检芯片烧坏的地方,首先要拆掉坏烧坏的这个芯片,把烧坏的焊盘清理干净,然后用万用表测试芯片周边有没有短路的现象,测试后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这就放心了,然后找来好的芯片装上在测试,测试后电源还是不开机,在仔细检查发现8731AE,22脚底部焊盘被烧断了,在连接后在测试后电源开机了,下面有图来解释。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有些机器烧充电芯片也可以用的哦,这款机器应该是ACIN是由充电芯片控制的,然后插适配器不过隔离保护,导致用适配器不行,用电池可以开机的把?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学习了     维修靠细心啊

网友:
楼主厨艺好 煮的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