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 不加电

楼主(2013-11-02):
2013.11.1.  16:50
故障现象:不加电 无3、5V 保隔正常
维修思路:1.3、5V供电IC是否正常工作
                2.高、低端管工作是否正常
                3.有无短路
维修经过:1.首先测量确认无短路
                2.测量供电IC的几个供电:19V的VIN有、EN1、EN2开启也有,这时就换了个芯片试试,还是不出3、5V
                3.这下想到了该芯片的特点:自身产生线性5V给自己工作模块供电,然后测量了下激放电路的电容没有吃到足够的电压
                4.而测量发现该片第7pin线性5V出来后去给19pin,但该脚没有吃到电压。根据图纸发现该脚经一个0欧小电阻,而跑线路发现该电阻被拔掉了,索性用锡直接把焊点连上,IC工作正常了,3、5V也出啦,问题解决了。如图:

PS:如果找不到图纸,可以尝试找到核心供电芯片,一般带有周边电路布局,会有惊喜发现。

网友:
高手啊  你是在哪学的维修啊 一直看不懂图纸  求指教

网友:
我也看不懂图纸,怎么看的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能把PWM电路吃透,楼主很牛哦,一直想努力搞懂PWM激放及上下管工作模式。

网友A:
我也看不懂图纸哦!!

网友:
哈当时没想那么多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 典型 的 PWM芯片 加  MOS管 复合导通类型 工作电路  其实楼主 可以直接 从 芯片 7脚 飞线到 19脚  ...

我想成为这里的会员  想下点这里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不懂图纸哦!!

多看图就好了  修机器的时候拿图纸作比较

网友:
现在还不会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   学习了

多谢支持  阿斯达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了

多谢支持   阿斯达啊啊啊啊

网友:
这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

网友:
支持你,芯片图纸是组成主板图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