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系列显卡颜色颜色不正常加载不了显卡驱动 版号;k53sv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1-02):
如题,接到一个华硕A53S笔记本,开机进系统 花屏,加载不了显卡驱动,分辨率低,进pe也是花屏的,

这是刷好的bios

不错

网友:
学习了,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么神奇花屏也和BIOS有关

网友:
BIOS导致花屏,真心受教了。

网友:
哇靠,看来BIOS真是万能的啊!!!

网友:
谁能说下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BIOS导致花屏,真心受教了

网友:
不解,bios会引起花屏

网友:
神马情况,真没想到

网友:
想不通啊!BIOS竟然会引起花屏呢!   受教啦!

网友:
貌似做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這個現象不算是花屏  顯示裝置上面都會呈現驚嘆號 也無法掛載上去

這個現象在k53系列會常常出現 但有些換了BIOS不一定會好

网友A:
真心没碰到过,看来电脑毛病无奇不有了,这花屏与BIOS何干,谁给个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没碰到过,看来电脑毛病无奇不有了,这花屏与BIOS何干,谁给个解释??

这个也不算花屏,就是加载不了显卡,现象的话就跟显卡驱动不对一样

网友:
不会吧。这都行。。。我原来遇见过。不过是换个系统就可以了的。还有。如果能开机的话刷BIOS好象不需要拆开来刷,直接在系统里刷就可以了。(三星的我试过。华硕的没搞过)

网友:
楼主没搞错吧、??

网友:
故障离奇,又是bios问题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