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d1-d3-ee,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跑这个代码?

楼主(2013-11-02):
主板跑马d0-d1-d3-ee,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跑这个代码是不是不跑吗,还有就是跑马后1脚bios片选电压从3.3一直掉到0.9v,bios芯片换过也是一样,该如何下手? 华硕M4N68T V2.1单桥的主板。我把BIOS清空电压就正常
华硕

网友:
换一个bios本体看看华硕板不好修啊

网友:
刷边BIOS看看,不行就热桥吧

网友:
这个跑法一般刷BIOS解决!

网友:
呵呵,楼主仔细看看内存插槽背面是否有根比较粗的线烧断没有??可以测内存插槽的238脚SPD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从内存方面入手。不行直接做桥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放个电就好了?南桥看看

网友:
bios刷过,本体也换了,跑马片选电压就掉下来了0.9v,bios拔出电压3.3。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个板子 是内存3.3V铜线烧断了,DDR3内存,连上后就跑00-E3,内存各0电压正常,168脚无复位,无思路了。。。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在刷bios。不行做桥。

网友:
换个BIOS刷不行查内存条件不行可以试试做桥

网友:
今天过来换版走了,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