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一闪就灭

楼主(2013-11-02):
求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
复杂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
没有详细内容 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有咩有拆开啊!!!

网友A:
LCD的话一般是灯管坏

网友:
先看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没有就测个灯管,然后就是高压

网友:
灯管或高压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灯管或高压条

网友:
我修過好多,基本是電容問題,都換了!

网友:
楼主看看是什么IC芯片?可以去掉保护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打开电源板看一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在单测一下灯管。

网友:
高压 灯管  一步一步 查

网友:
高压没有保护了,最大得哪几个管子与高压相关得

网友:
高压板 灯管多有可能

网友:
绝大多数是高压板或灯管故障引起。高压板电容鼓包、或高压板灯管驱动MOS管一路坏、或某一路灯管严重老化(包括打火)均引起高压板保护,出现一闪就灭的故障,开屏稍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应该把问题或者自己的测试情况描述清楚点,大家好建议如何检查呀

网友:
楼主难道是传说中的记者。。。?

网友:
太不详细了,也没有自己的检修过程。
发一贴走人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B:
查电源板 和高压板 看电压板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高压板是否正常 灯管是否正常 最后查驱动板。

网友:
光通道。考虑供电

网友:
维修方向:电源板、升压板+灯管。这种现象太普通了

网友(2013-12-09):
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高压

网友:
电源输出电容鼓了啊

网友:
详细什么内容也不讲,神马都是瞎答

网友:
先拆了看,一般是高压供电不正常或灯管老化

网友:
1  电容 2   CMOS高压管,   3  灯管

网友:
说清楚点?

网友:
额。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没有的话,外接高压条点下灯管,确定灯管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高压板坏的多了,可以改通用高压条。一看你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建议拿去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电源板 和高压板 看电压板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高压板是否正常 灯管是否正常 最后查驱动板。

赞同,一步一步走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电容、灯管、高压板。

网友:
先拆开,把他的灯管拔掉,找4根拆屏的好灯管插上开机,还灭的话就是高压板坏了,。不灭的话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检修高压板吧
修好了吗

网友(2014-01-08):
多数是电容鼓包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的话一般是灯管坏

非常准确..赞一个。我都碰到很多了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都没有问题。。如何解答。

网友:
一切先从供电开始,,,,

网友:
高压板 和灯管有问题

网友:
高压坏啦,

网友:
看到此帖的名字,我就知道是灯管的问题,不知楼主是否修好了呢

网友:
查电源板 是否有鼓包电容 测灯管 是否有短路的 测电源板 电压是否跳水

网友:
电源,驱动板,灯管。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 换就行了

网友(2014-02-14):
高压板问题!

网友:
绝大多数是高压板或灯管故障引起。

网友:
先查好查的,有没有电容怀孕,没有就查5,12V 有或没有 就查灯管

网友:
找灯管代换一下 不行就换高压板吧

网友:
电容,高压部分

网友:
开关灯一直亮吗,不说清楚怎么帮你分析, 闪一下就灭的话电源板 ,屏 高压板都有可能 所以希望你说清楚点

网友:
主查高压板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2014-03-20):
确实,这内容也太少了吧!黑了后电源指示灯有没有亮着呀!

网友:
学习,查电源板 和高压板 看电压板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高压板是否正常 灯管是否正常 最后查驱动板

网友:
查电源电压,高压板保护

网友:
你有没有拆机量过电压,之类什么的 ,

网友:
这个问题 问的人家怎么答复你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高压板,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也有驱动板引起的,前天修一个LG19的显示器,开启电压一般3.3V,闪一下就变成2.5V了,造成闪一下就灭。所以要先用替换法确定是谁引起的故障,然后排除。

网友:
电容爆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是否跳变 12v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看灯管是否是好的 如果灯管也是好的那么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是灯管坏的多

网友:
什么情况。说都不清楚

网友:
灯管或高压部分有问题吧 用灯管测试工具测下灯管

网友(2014-04-23):
先看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没有就测个灯管,然后就是

网友:
大多是电容毛病

网友:
基本上是灯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