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3-11-02):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求教怎么修

屏 屏线 主板 自己排查

网友:
楼主说的太不清楚了这怎么教呢

网友:
说的清楚点 以及检查经过

网友:
说清楚点   这怎么教

网友:
首先检查屏背光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是LED还是LCD

网友:
LED先换个屏试试,LCD先看看高压上19V 3.3V有没有

网友:
明暗调节信号也是个重要的

网友:
楼主啥都没说,难道是为了攒积分?

网友:
*脏话*,居然有比我还水的

网友:
是LCD 还是LED CD 查高压条件  ED直接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