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型号C200上电到0.80不显示

楼主(2013-11-02):
开机电流上到0.80不显示,键盘大小写能切换,测量屏接口LCDVCC 都没有电查LCDVCC是U22发来的,测5脚有电压5V,1脚无电压输出,测3脚0V 查PPWR_ON#是U36 的63脚发出,查63脚无电压,查6  51  30 53脚都正常63脚就是没有电压出来,不知道是不是U36这个芯片坏了,还要查哪些条件,这个芯片是干啥的,也不好带换,他本身有程序

网友:
图的顺序有点乱,大家多担待哈

网友:
复杂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A:
LVDS信号转化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信号转化模块

嗯,我想知道这个芯片怎么测他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63脚power-key#为电源开关开关信号,有效低电平信号,

网友:
有点没有看明白...

网友:
转换电压的啊 。供电

网友B:
如果显卡挂了,那个开启信号也是空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卡挂了,那个开启信号也是空谈

客户自己说花屏,我接机检测的时候,就是上电不显示,吹了下显卡故障一样,我加焊无果,拆下来从值球也是一样,就是不显示,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自己说花屏,我接机检测的时候,就是上电不显示,吹了下显卡故障一样,我加焊无果,拆下来从值球也是 ...

屏和屏线排除了,那就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D:
是26脚发出的PPWR_ON#啊 63脚是POWER_KEY# 这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26脚发出的PPWR_ON#啊 63脚是POWER_KEY# 这能一样?

只有你认真看帖了,是我弄错了

网友E:
我手上有台一样问题,能听到进系统声音,不亮机,显卡重植无果。bIOS刷了无果,等你换个新显卡试试。这个显卡100多呢,修好说一下哦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F:
联想工程师,C200的机器是联想最低配置的一款平民一体机,实际售后中经常碰到关屏按键漏电造成黑屏的情形,仅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联想工程师,C200的机器是联想最低配置的一款平民一体机,实际售后中经常碰到关屏按键漏电造成黑屏的情形, ...

我修了一台就是屏开关关了,哈哈

网友:
我现在接到一台C200,上电到0.44,现在还没有拆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没事的时候讨论一下哈

网友(2013-12-13):
我手上也有一台联想C200的一体机,祼板跑到0.44,PCIRST和PLTRST都有,内存换了,板载的CPU换了,IO IT8721换了,桥加焊了,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啊!

网友:
你重点查下开关板那块,上次听人说是开关管有问题,强制休眠了,可是我没法证实了,机子当时已经给人拿走了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么有·告诉下答案。分享下

网友:
如果楼主是集成显卡的 反面有个8脚码片 位号U37  类似于显示器驱动板的码片// 刷新就可以了。

网友:
U37 挂在U36 下面。如果U37里面的程式坏了,U36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2014-01-20):
楼上的大师们,有修好的吗,这种机的这样故障遇到2台了。。修好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
楼上的大师们修好了吗

网友(2014-06-27):
这个芯片是不用了识别屏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高手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了一台就是屏开关关了,哈哈

请问下。你是换的开关还是连开关版一起换的啊?

网友:
现在的一体机真不好修 我也有一台一样故障

网友:
这个机子修了好多台了一般都是南桥CPU跟程序三个问题多
其他问题很少碰到过

网友:
你看下有没有液晶驱动板BIOS, 我遇到的机器有这个坏了的,开机就不显,型号我记不清了,你这个0.44的电流还没到哪个位置我记录了,我修的档0.9是刷U37好的

网友(2014-08-06):
我今天修到的档在0.5,电流是这样跳的,0.5-0.8-0.9-1.37-1.1-0.8-0.6-1.1-1.0-0.55,这什么情况啊

网友:
和楼主的一样,都是屏供电没有

也是由U36来的开启信号,U36挂了一个U37自身程序
,程序刷过了,但是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台一样问题,能听到进系统声音,不亮机,显卡重植无果。bIOS刷了无果,等你换个新显卡试试。这个显 ...

可以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刚拿走一台没修好,开始0.4左右,刷BIOS后开了一次机,再开就不显了,电流1.2左右

网友(2014-09-13):
我的 是 用 集显 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