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wl19ah 白屏故障

楼主(2013-11-02):
版号200-100-d985g-ah.
现在的故障是早上来开机白屏,然后按关机再开机就显示正常,用一天都不会出现白屏现象。
明天早上开机会出现白屏,求指点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先测电压  ,是不是都正常在考虑别的

网友:
屏有修过吗?如果有修过就是ADJ和信号线ON/OFF接错了!没修过就检查驱动板和屏电路吧?、

网友:
换屏线,屏接口

网友:
换个高压板 试试

网友:
控制板上,有个控制屏供电的开关,看看是不是有问题,有的是8脚芯片,有的是场管,直接飞根线过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