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3G1T 电流0.39A,鄙视前维修者

楼主(2013-11-02):
一台PCG-3G1T二修机,开始是掉电,拿到别处修过,别处要换板,他就拿到我这来了。目测待机芯片、EC、cpu供电芯片都动过。我换了一个贴片电容后,掉电解决了,真不知道别处是怎么修的。
满以为修好了,就接上屏,却黑屏不开机,仔细查电板,最后用力手压南桥开机了,怀疑前维修者破坏过,因为南桥很少脱焊,于是拆掉南桥AF82801IBM,发现焊盘掉了很多,成对角分布,该机的南桥恰好在板子的角上,靠板子角上的焊盘掉得最多,于是大胆怀疑是有人故意用力扳过板子的这个角,强烈鄙视没有道德的维修人!!!
仔细接上焊盘,大概有三十多个,并涂绿油,最后开机电流到0.39A不动了,拆了几次南桥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也换过南桥。各路电压也都有。
由于没有电路图,没法测量关键点,希望同行指点迷经,顺便求该机图纸,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1-9 22:14):
此机已修复,有空在新帖发布详细维修过程。

网友:
你真倒霉 啊

网友:
这个本来就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客户摔坏的呢

网友:
南桥掉了30多个点还能补上真是厉害啊

网友A:
我也觉得是客户摔坏的,有些缺德的客户电脑有隐藏的问题你你看不出来,结果修好之后他说你弄坏的,比如触摸板不能用之类的,屏上面有条线等等!!!修好了不给钱!!

网友:
维修本来就是要承担利润和风险

网友B:
换的哪个地方的贴片电容,没图子原理是怎么换的

网友:
我开始也怀疑是摔的,但一想根本摔不到这个程度,掉的焊盘是在桥的对称两个角上,只有当板子过度弯折,桥的双角受力翘起才会产生这个后果,机子内部没有这个空间翘起。就好像我们弯一张纸一样,对称的两个角向上,那两个角不会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哪个地方的贴片电容,没图子原理是怎么换的

跑线路看到一电压没出来

网友:
换板吧!返修大大的

网友:
这样就别修了掉点闼夺了

网友:
lz都这样了还永不言弃啊。

网友:
搞了几天终于还是修好了,改天发图片

网友C:
发了没??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了没??分享一下

这两天有时间就发,太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客户摔坏的,有些缺德的客户电脑有隐藏的问题你你看不出来,结果修好之后他说你弄坏的,比如触摸 ...

碰到这样的客户,老兄你是怎么应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碰到这样的客户,老兄你是怎么应付的?

我老实人,吃点哑巴亏,少收一点!!你是怎么应付这样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实人,吃点哑巴亏,少收一点!!你是怎么应付这样人的啊!!

可有时一分钱都拿不到哦,碰到这样的客户,如果还有下次,我只有请他另请高明

网友: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还是多个心眼好.

网友:
估计你那机子要不就是原来摔了,要不就是别人修不好的时候把主板给掰了,现在又断线的,不过楼主辛苦啊?还好机子修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 掉那么多点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