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平板软件调试说明汇总(上门必备)

楼主(2013-11-02):
8PG0软件调试说明
一.  进出工厂菜单方法:连续按两次“静音”,四次“信息”即可进入工厂调试模式,此时屏幕显示“M”,按“菜单”键翻页,按“频道△”“频道▽”可选择每页内的选项,按“音量 + ”“音量-  ”键可更改选项的内容。按“进入”键即可退出工厂菜单模式。
附注:1.前100台试产机器(43PCAPV)为按4次“静音”,4次“信息”键进入
工厂调试模式,在屏幕显示为“M”状态下,按“电源”键可退出工厂模式。
      2.正式生产的小部分机约500台,进工厂模式为2次“静音”2次“信息”,退工厂模式仍为按“进入”键。

二.工厂菜单内容及调试说明。
     第一页 显示“BARCODE”,条形码目前空缺,用遥控器不可调。
     第二页 显示 厂商   创维

版本 P0000051213AA

                 日期  2004年7月19日
            此页选项也不可更改,版本中的“2005 12 13”数字表示软件日期。
第三页 显示  PAL
             TV/AV position
水平位置          53
V position        47
              行场的位置(相位)数值范围为“0~100”可调。
     第四页 显示 白平衡值
            R-DRV/G-DRV/B-DRV/R-CUT/G-CUT/B-CUT的值均为0~255可调,出厂时已调整好,如无必要请尽量不要更改。
     第五页 显示 Video-Bri-MAX   145
                  Video-Bri-MID   120
                  Video-Bri-MIN   100
                  Video-Con-MAX   245
                  Video-Con-MID   200
                  Video-Con-MIN   60
                  YPbPr-Bri-MAX   150
                  YPbPr-Bri-MID   125
                  YPbPr-Bri-MIN   105
                  YPbPr-Con-MAX   230
                  YPbPr-Con-MID   190
                  YPbPr-Con-MIN   60
                  PC-Bri-MAX      145
                  PC-Bri-MID      125
                  PC-Bri-MIN      100
                  PC-Con-MAX      210
                  PC-Con-MID      170
                  PC-Con-MIN      50
            “Bri”指亮度,“Con”指对比度,“MAX”为最大值,“MID”为中间值,“MIN”为最小值,本页中所有选项均为“0~255”可调,但以上数值已精确设定,请轻易不要更改,否则影响图像显示效果。
     第六页 显示 EEPROM
               PAGE     0
               INDEX    0
               VALUE    0
               SAVE
             “PAGE”为“EEP”的页,“INDEX”为每页的具体地址,“SAVE”指示更改数值后需选中“SAVE”项并按“音量  ”键保存此值。
     第七页 显示 DEBUG
                SLAVE ADDR
                PAGE
                INDEX
                VALUE
              “SLAVE ADDR”为器件地址,此页值为设计调试时调整芯片参数用,所有数值均不保存,关机后均会复位,此页不必调。
     第八页 显示    OPTION
                    Power  On Status  3
                    16:9/4:3           1
                    100                关
            “Power On Status”有四种值,分别为0.1.2.3。
“0”为不管关交流前为开机还是待机,开交流开关均开机,且不管关机前通道是什么,开机后通道均为TV。(不记忆开关机状态,设定为开机,不记忆通道)
“1”为不管关交流前为开机还是待机,开交流开关均为待机,且不管关机前通道是TV还是其它,开机后均为TV。(不记忆通道,不记忆开关机状态,设为待机)
“2”为不管关机前为开机还是待机,开交流开关均为开机,但记忆通道。(记忆通道,不记忆开关机,设为开机)
“3”记忆开关机状态也记忆通道状态。
“Power On Status”选项主要为适应电源管理有不同要求的市场而设,目前内销机统一设定为3,即记忆开关机状态,也记忆通道状态。

16:9/4:3有0 1两个选择值,“0”为只有16:9而无4:3显示模式,“1”为既可16:9也可4:3显示模式。本机设定为“1”。
100有“开”和“关”两种选择,“开”屏幕显示白场,“关”为正常显示,机器正常工作必须设定为“关”。
     第九页 显示 图像模式值
                 BrightMode
                 亮度               50
                 对比度             100
                 色度              50
                 清晰度            3
                 StandardMode
                 亮度              50
                 对比度            85
                 色度              50
                 清晰度            2
                 SoftMode
                 亮度              50
                 对比度            60
                 色度              50
                 清晰度            1
             亮度 对比度 色度为0~100可调,清晰度为0~10可调。
      第十页 显示 声音模式值
                 Music Mode
                 高音            60
                 低音            55
                 重低音          5
                Blank           0
                 StandardMode
                 高音            50
                 低音            50
                 重低音          0
                Blank           0
                 NewsMode
                 高音            55
                 低音            45
                 重低音          0
                Blank           0
              声音模式的“Blank”选项是空缺项目无值,不管值为多少均不影响声音模式效果。其余选项均为0~100可调,但请不要改变以上数值,因以上值经精确测试而订。
     第十一页 显示
                 TV/AV        PAL
                 GM5221Adjust
                 ADC  Phast Delay 0
                 ADC  Phast clk  102
              此页是ADC的相位延时及时钟,此页请不要随意改变。
     第十二页 显示 声音曲线设置
                  Volume   Adjust
                  Volume   1    15
                  Volume   25   145
                  Volume   50   180
                  Volume   75   220
                  Volume   100  238

网友:
8PS系列软件调试说明
一、工厂模式的进入
(1)、在待机下依次按遥控器上的静音、7、4、1、待机键即可进入(本机工厂模式可能不容易进入,请耐心操作!早期生产的43PAA*用此方法)
(2)、在开机下依次按遥控器上的信息、进入、静音键即可进入(后期生产的43PAB*、43PCA*、50PCA*用此方法!)
按“菜单”键退出。
注:创维等离子电视进入工厂模式:除40寸PDP需要将音量减到零快速输入781215进入,其他尺寸的电视都可以在开机下依次按遥控器上的信息、进入、静音键进入(按“菜单”退出)。
二、工厂菜单说明
(一)、DeviceAdjustment (控制芯片寄存器参数)
1. VPC3230(main):视频解码芯片
2. RM102/ Rembrandt-1A:SCALER芯片,控制清晰度数据等功能
3. MDIN150:隔行/逐行转换芯片:控制视频通道信号勾边等功能
4. AD9887:模/数转换芯片:控制PC/DTV增益和偏置数据
5. PDP LOGIC:控制PDP逻辑板白平衡数据
6. Test Pattern:由芯片产生的测试图(按画中画键进入),维修时用
7. Reset_ALL Flag:完全复位,此数据不可设为1,否则可引起白平衡数据丢失
(二)、WhiteBalance(白平衡调整)
1、W/B Adjustment:调整当前信号源的白平衡数据(不同信号源可能有不同的白平衡数据,如TV/PC/DVI各自独立控制,DTV下480P/720P/1080I各自独立控制)
2、Dynamic Range Adjust:PC/DTV下动态范围自动调整
(三)、AgingMode(老化模式)
(四)、Reset(工厂复位)
操作:选到此项后按“进入”键就可以对机器进行复位,将机器的软件恢复到出厂状态(早期的机器复位操作后白屏也会初始化需重新调整平衡)。
(五)、以下信息是工厂菜单中对软件的一些相关说明,不同机器可能有所不同
Version: x.x :软件版本号
200x.xx.xx:软件生成日期     Rev:1xx:EEPROM版本
RM102:SCALER版本   V3:PDP屏版本       Sx:高频头型号
说明: PDP电视没有开放画面的行、场的中心、幅度等数据调整。
4.2  43PABHV(8PS5)的工厂数据
一、依次按“信息”、“进入”、“静音”键进入工厂模式的一屏菜单:
Device Adjustment(控制芯片寄存器参数)
White Balance(白平衡调整)
Aging Mode(老化模式)
Reset(工厂复位)
Version: x.x :软件版本号
200x.xx.xx:软件生成日期        Rev:1xx:EEPROM版本
RM102:SCALER版本   V3:PDP屏版本       Sx:高频头型号
二、选中Device Adjustment项按“进入”键进入的一屏菜单:
VPC3230(main):视频解码芯片
RM102:SCALER芯片,控制清晰度数据等功能
MDIN150:隔行/逐行转换芯片:控制视频通道信号勾边等功能
AD9887:模/数转换芯片:控制PC/DTV增益和偏置数据
PDP LOGIC:控制PDP逻辑板白平衡数据
Test Pattern:由芯片产生的测试图,维修时用
Reset_ALL Flag:完全复位,此数据为0,不可设为1,否则可引起白平衡数据丢失
1、选中“VPC3230”按“画中画”键进入一屏菜单:
New Line     175
Cbw           0
Cbw2          0
Lpf2          1
Bright       148
Contrast     47
Pkcor         1
Pkgain        1
PFS           0
Scinc2       1024
IFC           0
killerLvi     10
ldly           8
Tint          550
CIP-Bright    196
CIP-CONT      27
CIP-satCb     55
CIP-satCr     44
ACC-SAT      2500
按“菜单”键返回到上一级菜单。
2、选中“RM102”,按“ 画中画”键进入一屏菜单:
Tv Noisesolation        Nonlinear
V-inFilter                10
V-outFilter               50
M-DIN150Filter           10
PC/DVI Filter            50
NonlinearFactor         25
V-ICCR  50D-ICCR         50
V-ICCG  50D-ICCG         50
V-ICCB  50D-ICCB         50
V-ICCY  43D-ICCY         50
按“菜单”返回到上一级菜单。
3、选中“M-DIN150”,按“进入”键进入一屏菜单:
EHFEN     1
EHFLV     8
EHOFS     8
NREN      0
22FD      36
按“菜单”返回到上一级菜单。
4、选中“AD9887”,按“画中画”键一屏菜单:
R Gain            128
G Gain            128
B Gain            128
PC R offset       64
PC G offset       64
PC B offset       64
480P SYNCSEP      32
按“菜单”返回到上一级菜单。
5、选中“PDP  LOGIC”,按“进入”键进入一屏菜单:
LOGIC  R GAIN         128
LOGIC  G GAIN         128
LOGIC  B GAIN         128
LOGIC  R offset       128
LOGIC  G offset       128
LOGIC  B offset       128
Reset  All
按“菜单”键返回到上一级菜单。
6、选中“Testpattern”,按“画中画”键进入一屏菜单:
VPC3230                0
MDIN Inputpattern     0
MDIN Outputpattern    0
RM102  BackGround      0
按“菜单”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三、选中“White Balance”项,按“进入”键屏幕出现两项菜单:
1、W/B  Adjustment
白屏的调整,选到该项后按“进入”键进入白屏的调整状态,可对光栅亮/暗区的亮度、平衡进行细致调整。不同的信号源有不同的数据,都需要单独调整。
2、Dynamic  Range Adjust
PC/DTV下动态范围自动调整。

网友:
8TT3/9软件调试说明
一、            工厂模式
进入:将音量减到零,按住面板上“音量减”键不松手,同时按遥控器上的“屏显”键即可。
退出:交流关机
二、            白平衡调整
进入工厂模式可出现以下工厂菜单:
DATV  ADJUST
PAGE         * *
ADDRESS     * *
VALUE        * *
复位: 将PAGE设为00,ADDRESS设为10,再将VALUE的数据改成03交流关机即可
按“菜单”键直到出现如下菜单:
MST9151  ADJUST
PAGE       * *
ADDRESS   * *
VALUE      * *
AUTO  ADJUST

R  GAIN   * *

G  GAIN   * *

B  GAIN   * *

R  OFFSET * *

G  OFFSET * *

B  OFFSET * *

用频道加/减键选中AUTO  ADJUST,按音量加键实现白平衡的自动调整;

选AUTO ADJUST下面的几项可进行手动白平衡调整。

三、            字符位置的调整
进入工厂模式,按“菜单”键直到出现如下菜单:
OSD  POSITION
OSD  HS           * *
OSD  VS           * *
OSD  WIDTH       * *
OSD  HEIGHT      * *
SCR  LSHIFT       * *
SCR  USHIFT       * *
SCR  RSHIFT       * *
SCR  DSHIFT       * *
根据字符的具体的位置,调整OSD  POSITION中的各项的数据以保证各种字符在屏幕上的准确位置。
四、            进入老化模式
   在TV状态下进入工厂模式,然后再按“静音”键,即可进入了老化模式,在老化模式下待机就可退出老化模式。

网友:
8TT6软件调试说明
一、设置1
1、进入工厂模式:按住面板上的“菜单”键,再交流开机,开机后打开菜单,选择“FACTORY”进入工厂模式。
在工厂模式中,按“频道+/-”可以上下移动光标,选项变红,即选中该项,按“音量+/-”可以增大/减小对应的值;
2、H-STAR、V-STAR、H-SIZE、V-SIZE为图像位置初始值,当图像偏移时,可通过调该值改变图像位置;
3、BRIGHTNESS、CONTRAST、COLOR分别为图像的亮度、对比度、彩色的设置项;
4、AUTO COLOR为高清、VGA的白平衡自动调整项(注:只有在灰阶信号下才可以做自动调整);
5、在工厂模式菜单下按遥控器“电脑”键翻页;
6、V25、V75、V100分别为声音曲线的设置点,改变该值,可调节声音曲线的斜率;SURROUND为环绕声的设置,BAR CODE为不可调整项;
7、交流关机退出工厂模式。
注:后期不同尺寸不同版本的进入工厂模式为菜单和电脑键同时按或菜单和音量+同时按,其它的同上。
二、设置2
1、进入工厂模式:将音量值减到“0”,按住面板上的“音量-”键不松手,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即可进入快捷工厂菜单。
在工厂模式中,按“频道+/-”可以上下移动光标,选项变红即选中该项,按“音量+/-”可以增大/减小对应的值;
2、AUTO  COLOR为高清、VGA的白平衡自动调整项(注:只有在灰阶信号下才可以做自动调整);
3、RESET为初始化设置项,选择该项调整后,本机恢复工厂默认设置(注:高清、VGA要重做白平衡调整);
4、BURNIN为老化模式设置项,当该项为“ON”时,进入老化模式,关闭菜单后屏幕下方显示程序的版本号;当该项为“OFF”时,关闭老化模式;

网友:
8TG3/5软件调试说明
一、本调试说明仅适用于8TG3/8TG5/8TG6机芯,并可指导测试工装的制作及生产调试使用。
二、工厂模式
1、进入工厂模式方法:连续按遥控器上“静音”键四下,“屏显”键四下,即可看见屏幕上出现“M”字样图标,进入工厂模式。
2、调整方法:按“频道加/减”键选择需调整项目,变红即代表选中该项;按“音量加/减”键改变所选项目的值或状态,按“菜单”键翻页;
3、退出工厂模式方法:按“菜单”键翻页到出现M图标的那一页,遥控关机或交流关机,即退出工厂模式。
4、老化状态:蓝屏和定时关机均打到关;节能状态关;
5、工厂菜单内容:
(1)、“M”图标,进入工厂菜单;
(2)、程序版本号和日期页;
(3)、TV/AV的水平/垂直位置调整页;
(4)、TV/AV白平衡调整页;
(5)、AV/YUV/VGA亮度、对比度调整页;
(6)、EEPROM各选项调整页;
(7)、DEBUG调整页;
(8)、OPTION
(9)、TV/AV三种图像模式参数设置页;
(10)、声音模式设置页;
(11)、相位;
(12)、声音参数调整页;
三、调试项目说明
1、 图像位置调整
在输入TV/AV节目源时,工厂菜单的三页可调整图像位置,如图4-3-1所示。根据输入图像制式显示PAL或NTSC,将图像调至满屏即可。
图4-3-1  TV/AV水平/垂直位置调整页
2、白平衡调整
(1)、手动调整:选择AV通道,用标准信号发生器发送灰阶信号,进入工厂菜单的第四页,如图4-3-2所示,分别调各项的值;
(2)、自动调整:在菜单中该页的位置上按遥控器上的“自动调整”键,即可自动调节白平衡。
图4-3-2  TV/AV白平衡调整页
3、EEPROM选项
在工厂菜单中切换到EEPROM页,如图4-3-3所示。该页包括“PAGE”、“INDEX”、“VALUE”几个选项。通过改变其值,可以调节所对应的内容,具体操作如表4-3-1所示:
图4-3-3 EEPROM各选项设置页
表4-3-1   EEPROM各项内容设置表

修改内容

PAGE

INDEX

VALUE

备注

搜台的设置

  0→PAL;
  1→AUTO(自适应各种制式)

改变任何一个值之后移动光标到SAVE,按“音量+”出现绿色的OK字样闪动,即改值成功。交流关机开机即在EEPROM中保存改动后的值。

菜单放大

  0→放大可选;
  1→放大不可选

USB功能开关

  0→关;
  1→开

清EEPROM

32LHATV

173、174

将当前值任意改变为其他值再保存即可

32LBATV

175、176

30LBATV

175、176

20LBATV

172、173

20LCATV

169、170

22LEATV

169、170

4、TV/AV各种图像模式参数调整
在工厂菜单中翻到“TV/AV
该页可以调整三种声音模式:音乐模式、标准模式、新闻模式分别对应的高低音参数。
6、声音调整
该页可以调整音量分别为1、25、50、75、100时对应的声音大小。

网友:
8TP5/9软件调试说明
关于8TP系列(46LBA早期软件版本不适合)机芯的维修说明:
第一项用于程序的复位操作。

一般在更换flash时用到,复位时切记先记录白平衡数据 (记录方法见备注)

第二到第六用于信息显示。
    分别是CPU软件版本,EEPROM版本,电源管理软件版本,六基色数据版本,USB软件版本

关于更换Flash
   进入工厂模式,先记录白平衡数据 (记录方法见备注)
   更换Flash
   进入工厂模式,复位程序
   恢复白平衡数据(恢复方法见备注)

备注:
原始白平衡数据的记录方法:
             1,在SBS模式下,进入工厂模式,选择主窗口
             2,主窗口信源选择VGA输入,记录主窗口VGA的R/Pr,G/Y,B/Pb增益和偏置六组数据。
             3,主窗口信源选择HD输入,记录主窗口HD或USB的R/Pr,G/Y,B/Pb增益和偏置六组数据。
             4,选择副窗口
             5,副窗口信源选择VGA输入,记录副窗口VGA的R/Pr,G/Y,B/Pb增益和偏置六组数据。
             6,副窗口信源选择HD输入,记录副窗口HD或USB的R/Pr,G/Y,B/Pb增益和偏置六组数据

恢复原始白平衡数据
            1. 在SBS模式下,进入工厂模式,选择主窗口
            2. 主窗口信源选择VGA输入,设置主窗口VGA的R/Pr,G/Y,B/Pb增益和偏置六组数据。
            3. 主窗口信源选择HD输入,设置主窗口HD或USB的R/Pr,G/Y,B/Pb增益和偏置六组数据。
            4. 选择副窗口
            5. 副窗口信源选择VGA输入,设置副窗口VGA的R/Pr,G/Y,B/Pb增益和偏置六组数据。
            6. 副窗口信源选择HD输入,设置副窗口HD或USB的R/Pr,G/Y,B/Pb增益和偏置六组数据。

网友:
8T1G/8G10/20系列软件调试说明

     工厂菜单中的按键操作如下:
1.     按下遥控器“工厂菜单”键,可以进入工厂调试菜单。
2.     按住键控板“音量减”键(音量减到0),同时按下遥控器“屏显”键,可以进入工厂调试菜单。
3.     在工厂调试菜单下,按下遥控器“屏显”键,可以退出工厂调试菜单。
4.     在工厂调试菜单下,按下遥控器“V12”键,可以进入老化模式。
5.     在老化模式下,按下遥控器“V12”键,可以退出老化模式。

工厂菜单中需要调试的项目如下:
1.     VGA+ COMP2:选中该项,按“进入”键,程序会自动选择到该信源,待出现提示后,按“进入”键,自动进行ADC校正,等待至出现提示信息。
2.     AV1+AV2:选中该项,按“进入”键,程序会自动选择到该信源,待出现提示后,按“进入”键,自动进行ADC校正,等待至出现提示信息。
3.     COMP2+VGA:选中该项,按“进入”键,程序会自动选择到该信源,待出现提示后,按“进入”键,自动进行ADC校正,等待至出现提示信息。
4.     进行白平衡检测,如发现有偏差,可调整以下几项参数来达到最佳效果:
a.       RED (默认值为256)
b.       GREEN   (默认值为256)
c.       BLUE    (默认值为256)
d.       ROffset (默认值为5,最好不要改动)
e.       GOffset (默认值为5,最好不要改动)
f.       BOffset (默认值为5,最好不要改动)

注意事项:
1.     VGA信源需要接入8阶全彩条VGA信号。
2.     COMP2信源需要接入8阶全彩条分量信号。
3.     进行调试时,需要按照1、2、3、4的顺序依次进行。
如果不需要修改ADC数据(即白平衡没有偏,颜色正常),只是初始化其它基本参数:
       1. 先进入一级工厂菜单;
       2. 先后按数字键6、7、8、9,进入下一级调整菜单;
       3. 选择到EepromEdit项后按进入键进入;
       4. 选择init项,按进入键,出现Press Enter To Confirm;
       5. 再次按进入键,出现Eeprom init...;
       6. 等待至屏幕上出现Please Restart Tv;
       7. 切断电源,重新开机即可;
       8. 需要重新搜台;

二.如果需要修改ADC数据(即白平衡偏了,颜色不正常),并且初始化其它基本参数:
注意:这里经过初始化后,ADC数据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值,不是很准确,可能初始化后颜色也不太准确,而且初始化后也不能恢复为以前的值;所以建议如果机器颜色偏差不大,尽量不要采取这种方法进行初始化。

       1. 先进入一级工厂菜单;
       2. 先后按数字键6、7、8、9,进入下一级调整菜单;
       3. 选择到OptionMenu项后按进入键进入;
       4. 选择到Option2,将原来的值加2,其它项不要修改;
       5. 按菜单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6. 选择到EepromEdit项后按进入键进入;
       7. 选择init项,按进入键,出现Press Enter To Confirm;
       8. 再次按进入键,出现Eeprom init...;
       9. 等待至屏幕上出现Please Restart Tv;
       10. 切断电源,重新开机即可;
       11. 需要重新搜台;

网友:
8TR1 软件调试说明
一、 老化模式:
               进入老化状态的方法:在TV下按12344 可进入老化模式.
退出老化模式:按遥控器上的“电源” 键,即可退出老化模式。
二、工厂模式:
1、进入工厂模式方法:
        遥控器上顺序按“定时”“屏显”“菜单”键即可进入。
2、工厂菜单介绍
进入工厂模式后菜单界面:FactoryMenu        Eeprom       [060823 ]              //  Eeprom软件版本号06年8月23日
        SOFT         [060823 ]              //软件版本号06年8月23日
        自动调整        ◆                 // 高清、VGA、视频下较正白平衡用
3、调整方法:
工厂模式下选择到 自动调整 项,按 音量加 键进入。
    4、退出工厂模式方法:
        按“菜单”键退出
三、调试、检查项目说明:
1、白平衡调整:(参照PE:2005024D,针对本机型再附加以下补充说明)
①BUSOFF(建议不要使用此功能):按音量右键进入软件调试(DEBUG)模式,关机重新启动后,电视机恢复正常。
②CLEAR EEPROM:频道加减键选择工厂菜单中的CLEAREEPROM,清理EEPROM后,改动过的数值将恢复为默认值。
③SYSTEM CONTROL:此功能未使用。
④PanelControl: 关于屏的一些设置,按音量加减键进入其子菜单,如下:
   1)PanelType: 无法操作,只是用来显示当前使用的是什么屏,1080P(分辨率1920*1080的屏)
       2)PanelSelect:此项用来选择各种屏所使用的白平衡参数,当前选定的值应与所用屏相同;
      47寸LGFULLHD 120HZ屏对应参数G47
      55寸LGFULLHD 120HZ屏对应参数G55
      3)FIELDSWITH:OFF此功能暂未使用。
       4) LVDSMapping:如果是LG屏,选择Normal;如果是三星屏,则选择Samsung;建议在正常情况下不要更改。
    ⑤SourceSelect:    此功能未使用。
⑥White Balance: 按音量加减键进入子菜单调节白平衡,本机一般不需要调节白平衡,建议正常情况下不要更改;
注意:如果建议不使用的功能里的参数被改动后,可以使用工厂菜单中Clear EEPROM的功能来恢复原来的值。
5.清理EEPROM
①进入工厂菜单;
②用频道加减键选择工厂菜单中的Clear EEPROM;
③按下音量增加键进行清理EEPROM;
④几秒后,屏幕左上方会出现please reboot your system;的提示,此时关电源再开即可完成清理;
注意:在清完eeprom后,所有参数会设为默认值。
6.软件版本信息说明
    在工厂菜单的最上方,有软件版本的说明信息,格式举例如下:

    CPU 8D18    VER1.0  090220(软件版本日期)

        EEP  8D18    080813    (EEPROM的日期)

8X01/02软件调试说明

进入工厂模式菜单,做EEPROM的Init动作
按遥控器 “菜单”-1-9-9-9 ,通过上下键是”EEPROMInit”选项处,按遥控器数字键”0”,
机器会做EEPROM Init并自动关机并开机

8DA2/5/6软件调试说明在正常情况下,软件工厂模式无需做任何调试;只有发现EEPROM数据错误或者其他软件异常时,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进行清EEPROM的操作,以恢复默认设置(具体操作详见工厂菜单第五项);通用8DD1等机芯

以下是工厂菜单的介绍说明:
1.如何进入工厂模式  1. 按遥控器或本机上“音量-”,使音量减为零。;
2. 在音量菜单消失前,依次按下遥控器上数字键中的“0755”键,屏上出现工厂菜单,即进入工厂模式。

2. 如何退出工厂模式    各调试项目均完成以后,按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屏幕左上方会出现“Factory mode off!”字样,即退出工厂模式;或者直接待机关机,也可退出工厂模式。
  注意:冷机关机(即交流开关机)无法退出工厂模式!

3. 如何进入老化模式   工厂模式下即可进行老化,如需雪花点老化,先在主菜单中蓝屏选项中设为关,再进入工厂模式即可。

4.工厂菜单每项的功能介绍1.BUSOFF(建议不要使用此功能):按音量右键进入软件调试(DEBUG)模式,关机重新启动后,电视机恢复正常。
2.Clear EEPROM:频道加减键选择工厂菜单中的Clear EEPROM,清理EEPROM后,改动过的数值将恢复为默认值。
3.SystemControl:此功能未使用。
4.  PanelControl: 关于屏的一些设置,按音量加减键进入其子菜单,如下:
   1)PanelType: 无法操作,只是用来显示当前使用的是什么屏,共分三种:
                WXGA(60HZ普通屏),1080P(分辨率1920*1080的屏),
WXGA120(120HZ 普通屏)
       2)PanelSelect: 此项用来选择各种屏所使用的参数,当前选定的值应与所用屏相同;
       3) LVDSMapping:如果是LG屏,选择Normal;如果是三星屏,则选择Samsung;
                      建议在正常情况下不要更改。
    5. SourceSelect:    此功能未使用。
6. White Balance:   按音量加减键进入子菜单调节白平衡,本机一般不需要调节白平衡,建议正常情况下不要更改;
7.Enter ISP: 此项用来串口升级,即按音量加减键进入串口升级模式。
8.Unstandard:此项为非标信号调整项。共有7个值可以选择(0——6)其中0为正常状态;1为“潜江——河南卫视”非标调整;2为“齐齐哈尔——CCTV5”非标调整;3为“汕头岳阳——CCTV8、凤凰卫视”非标调整;4为“河南——河南卫视”非标调整;5为“运城——SCTV”非标调整;6为“运城——CCTV3”非标调整。其它地区的非标信号如果没在选项内请先试用上述各选项,如果上述各选项都无法适应当地非标请反馈给我们。当选择好对应的选项后待机在开机即可。
注意:如果,建议不使用的功能里的参数被改动后,可以使用工厂菜单中ClearEEPROM的功能来恢复原来的值。详细说明见第五项。

5. 如何清理EEPROM  1.进入工厂菜单;
2.用频道加减键选择工厂菜单中的Clear EEPROM;
3.按下音量增加键进行清理EEPROM;

4.几秒后,屏幕左上方会出现pleasereboot your system;的提示,

   此时关电源再开即可完成清理;

注意:在清完eeprom后,所有参数会设为默认值。
6.软件版本信息说明    在工厂菜单的最上方,有软件版本的说明信息,格式举例如下:

    CPU 8DA2    07.11.14  V1.5  (软件版本日期)

         EEP  8DA2    07.8.8         (EEPROM的日期)

7.备注:1、软件版本在CPU  8DA2    08.02.25  V2.4以后(含此版本)的程序,在第一次点亮机芯板并且EEP为空的情况下,要按本机键的菜单键再上电,看到电源指示灯由红变绿后松开本机键中的菜单键。程序会自动写EEP。待操作完成后,自动开机。对EEP中数据错乱造成不开机的,同样可以按住菜单键同时交流开机,强制清除刷新EEP,即可正常开机。维修时遇到背光亮而没有内容显示的坏机,在不开后盖的情况下请首先试一下此操作。
2、软件版本在CPU  8DA2    08.06.16  V3.1以后(含此版本)的程序中添加了非标开关选项,具体使用方法参照“工厂菜单每项的功能介绍”的第8条。无论是用升级工具升级还是用烧写器烧写此版本以后(含此版本)的程序时,在升级完成后的第一次开机时要按本机键的菜单键在上电,看到电源指示灯由红变蓝后松开本机键中的菜单键。程序会自动写EEP。待操作完成后,自动开机,以保证机器的正常开机,否则无法开机。
3、8DA2机芯配过FHD屏(高清屏)和普通屏,其中FHD屏又分奇美屏和LG屏,普通屏分为LG屏和夏普屏。在升级软件时请注意所配的屏,如果将普通屏用的程序烧写到高清屏是,机器背光亮但无显示内容;如果将高清屏的程序烧写到普通屏上时,机器显示内容错误;奇美屏和LG屏的程序烧写反后,机器菜单及图像有竖线。

4、在升级后如果不开机且指示灯为待机状态,请按本机键的菜单键再上电,看到电源指示灯由红变绿后松开本机键中的菜单键,稍后会自动开机。
5、如果软件版本是CPU 8DA2    08.07.08*  V3.3的程序为解决DDR引起的白噪点问题的专用软件,此机不可用于正常软件烧写,正常的机器也不可用此版本软件烧写,如弄错软件,DDR将不能正常工作。此机如果需要再次烧写软件请继续使用版本是CPU  8DA2   08.07.08* V3.3的程序。注:日期后要有*号的。
6、软件版本在08.03之前的程序升级用AXISP_老版本。高清屏升级用AXISP_新版本,软件版本在08.03之后含08.03的程序升级用AXISP_新版本。

网友:
8K21/2软件调试说明
一、工厂菜单中的按键操作如下:
1. 按住键控板“音量减”键(音量减到0),同时按下遥控器“屏显”键,可以进入工厂调试菜单。
2. 当单键模式为ON时,按下工厂调试专用遥控器的“工厂调试”键,可以进入工厂调试菜单。
3. 当单键模式为ON时,按下工厂调试专用遥控器的“老化模式”键,可以进入老化模式。
4. 当单键模式为ON时,按下工厂调试专用遥控器的“总线”键,可以进入总线关闭模式。
5. 当单键模式为OFF时,在工厂调试菜单下,按下工厂调试专用遥控器的“老化模式”键,可以进入老化模式。
6. 当单键模式为OFF时,在工厂调试菜单下,按下工厂调试专用遥控器的“总线”键,可以进入总线关闭模式。
7. 在老化模式下,按下工厂调试专用遥控器的“老化模式”键,可以退出老化模式。
8. 在总线关闭模式下,按下工厂调试专用遥控器的“总线”键或关机,可以退出总线关闭模式。
9. 在工厂调试菜单下,按下遥控器“屏显”或“工厂调试”键,可以退出工厂调试菜单。
10. 其它具体按键操作参照“工厂调试设计规范”。

二、工厂菜单中需要调试的项目如下:
1. ADC Adjust:选中该项,按“音量加”键,程序会自动进行ADC校正,等待至出现“OK”提示信息。
2. 各通道需要进行白平衡检测,如发现有偏差,可针对该通道调整以下几项参数来达到最佳效果:
a. RED        (初始默认值为256)
b. GREEN  (初始默认值为256)
c. BLUE   (初始默认值为256)
d. ROffset    (初始默认值为5)
e. GOffset    (初始默认值为5)
f. BOffset    (初始默认值为5)
备注:进行调试时,需要按照1、2的顺序依次进行。
3. SingleKey Mode:工厂单键模式开关。为方便机芯生产,母片预先已将其置为开,为避免机器出厂后用户误操作进入工厂调试菜单,请整机出厂前使用“出厂”键将工厂单键模式置为关。

三、版本信息显示如下:
1. Bar Code:条码信息。
2. CPU:显示当前使用的软件程序版本信息。
3. EEP:显示当前使用的主存储器版本信息。
4.其它:显示使用的显示屏及机器型号等相关信息。

8H01软件调试说明
一、进入工厂模式
按遥控器上的“数字多位选择键”将数字位数切换到三位数,按住电视机面板上的“菜单”按钮,并顺次按下遥控器上的9、7、8三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下,顺次按“菜单”键和“频道加”键,即可进入工厂菜单。

二、工厂菜单功能简介
(1)、WHITE                 白平衡调整
         C.TEMP.             色温选择
         CR                       红枪截止电压调整
         CG                  绿枪截止电压调整
         CB                  蓝枪截止电压调整
         WR                       红枪激励电压调整
         WG                       绿枪激励电压调整
         WB                       蓝枪激励电压调整
(2)、PANEL                  屏参调整
         DATA                固定为Normal
         MAX BKL            背光亮度调整
(3)、TUNER                       调谐参数调整
         CTRL                     固定为C0H
         VH                       固定为148MHZ
         UHF                 固定为428MHZ
(4)、HOTEL                 酒店模式设置
         HOTEL              酒店模式开关
         MAX VOL           酒店模式下最大音量控制
(5)、SHIPMENT             退出工厂模式

三、软件版本信息说明
    CPU  8H01 V01v  070207          CPU版本号与日期信息,其中,V01v代表配分辨率为640×480的屏的软件版本号为V0.1。
    EEP 8H01  70105                   EEPROM的日期信息
四、AGC电压校正
在RF端输入60db信号时,旋转VR201,调整AGC电压,使高频头第一脚电压为2.0V(误差正负0.1V)

8M10/9软件调试说明

三 如何进出工厂菜单、老化模式及工厂菜单各项功能。
1. 进入工厂菜单:按音量减到0,同时按下遥控器的“屏显”键。
2. 退出工厂菜单:按“屏显” 键,退出工厂菜单。
3. 进入老化模式:按音量减到0,同时按下遥控器的“交替”键。
4. 退出老化模式:按遥控器上的“电源” 键,进入待机,再按“待机”键开机,即可退出老化模式。
工厂菜单各项功能:
音量减到0,同时按“屏显”键进入工厂菜单
第一页包括:
DEVICE    9U89/24C64     DEVICE   9U89/24C64   选择图象缩放芯片/E2P
BANK      00              ADDR1    00          地址选择
ADDRESS   00             ADDR2     00           地址选择
VALUE     00              VALUE     00           寄存器的值
WRITE     》              WRITE     》           写入操作
DIRECT    OFF            DIRECT    OFF        直接写入(ON)/手动(OFF)
第二页包括:(按“菜单”键进入下一页)
HSTART      46    行起始位置
VSTART      09    场起始位置
HSIZE        8D    行大小
VSIZE        1A    场大小
第三页包括:(按“菜单”键进入下一页)
ROFF.          7F      红色偏移量调整
GOFF.          7F      绿色偏移量调整
BOFF.          7F      蓝色偏移量调整
RGAIN         33      红色增益量调整
GGAIN         33      绿色增益量调整
BGAIN         33      蓝色增益量调整
AUTOTUNE     》      白平衡自动调整
四 无线调频检测方法
首先将菜单中的“耳机”设置为“开”的状态,再将“耳机”的频率分别置为87MHZ、98MHZ、108MHZ,用具有调频接收的设备(FM收音机)进行接收,在这三个频点不应有伴音失真、收不到伴音的现象。
五 带TV小画面AGC调整范围,AGC调整
用54200信号发生器输入一个60dB(203。25MHZ)的彩条信号,测试小高频头的AGC电压(R902)处应该为2.5V。

8M60/68/72/73软件调试
7.3  工厂参数设置1 工厂特殊菜单(状态)
u       工厂菜单:可以设置一些特殊参数、芯片寄存器的专业用户设置菜单。
u       老化模式:产品在生产线时需保持的状态,目的是无信号时不自动关机。
u       BUSOFF模式:在此模式下,电视主板I2C总线上没有数据活动,方便调试。
2 进入方式
u       进入工厂菜单:按音量减到0,同时按下遥控器的“屏显”键或按遥控码0X3F进入。
u       工厂菜单根目录下,按右键进入下一页。
u       退出工厂菜单:按“屏显”键,退出工厂菜单。
u       进入老化模式:按音量减到0,同时按下遥控器的“交替”键;或者在工厂菜单下,按“交替”键,。
u       退出老化模式:按遥控器上的“电源”键,进入待机,再按“待机”键开机,即可退出老化模式。
u       BUSOFF模式在此不做说明。
3 详细功能
工厂菜单各项功能:
音量减到0,同时按“屏显”键进入工厂菜单。

1,ADC   ADJUST   调节前端 adc(只有vga 和 yuv有效)

2,W/B    ADJUST  白平衡和暗平衡的调整
3,OVERSCAN        调节重现率

4,QMAP   ADJUST 调节图像效果

5,SSC  调节emc参数
6,PICTURE  CURVE 图像参数的曲线调整
7,SOUND  CURVE 声音的曲线调整
8,SPECIAL  SET  调节一些特殊的设置(如:单键模式开关,EEPROM初始化等)

9,SOFTWARE  UPDATE USB 升级 (usb升级的时候要注意把通道切换到TV,选中“yes”后按“确定”键)

10,SYSTEM  INFORMATION 当前系统的信息(版本日期,屏厂家,屏分辨率等
上述都是按右键进入下一级菜单,按左右键调节,按“菜单”键返回。

网友:
资料很好,和有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