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10水机器

楼主(2013-11-02):
待机0.03有些偏高有两个场效应管击穿了,更换后待机0.01 3V 5V 正常产生,按开关键电流跑到0.07不动了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

+5V 和+3V都没有产生 看时序图+5V_ON 没有产生   +5V_ON 由EC   IT8502E发出
    时序中的PWRBTN#  电压1.6V左右  PM_SLP_S4# PM_SLM_S3   也是1.6V左右由南桥发出,有跳变   但是就是没有+5V_ON
EC芯片IT8502E 除了满足供电,时钟,ACIN, BIOS资料正常 触发动作以外还得有什么条件才能发出+5V_ON
+1.8VS_ON也是EC发出来的,这路开启信号正常  所以个人感觉EC应该是好的

网友:
1.6V得电压偏低,正常一般为3.3V

1.6肯定不正常了,LZ查查为什么只有1.6的电压吧

网友:
电压不稳定去看看有没有地方微短

网友:
可以把btn挑起测量

网友:
是的那个1.6V感觉不对~~~楼主可以对地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EC若正常,那么进水机器,脚位腐蚀也可能电压偏低呀,可以把EC拆下清洗再焊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