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0 集显 开机上电到0.56~0.78~0.96~1.31开启了背光没信号~不接屏1.10~98无

楼主(2013-11-02):
     HP G60 集显 开机上电到0.56~0.78~0.96~1.10~1.31不动开启了背光没信号~不接屏0.56~0.78~1.10~0.98不动无显 不插内存 电流0.58~0.60跳变  想先刷个BIOS 谁有这机BIOS  给小弟传个  万分感谢
    测了各路电压都正常   包扩南北桥 边的小电感  电压都正常   本人怀疑是北桥  这北桥太大 怕做坏  就没戏了 想在查查
   各位大师碰到主种问题从哪里开始查  给小弟指条明路吧
对了 有没有图纸  也上传一个 谢谢

网友A:
屏的主供电有了吗

网友:
INTEL的 CPU   换过U  还是一样 现在急需图纸和BIOS   谁有  传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主供电有了吗

现在是开机灰屏  如果没有屏供电  就全白屏

网友B:
我觉得也和桥有关。一般我加焊是不会出问题的。温度控制好。不爆浆。嘿嘿。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谢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和桥有关。一般我加焊是不会出问题的。温度控制好。不爆浆。嘿嘿。

我试过好多次了哦  大桥不好掌控 还是先查其他的条件吧   最后在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