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查EC的工作条件都查哪几个电压或信号啊?

楼主(2013-11-02):
大家查EC的工作条件都查哪几个电压或信号啊?最好详细点!

网友:
一句话说的太广了,什么EC,什么型号的EC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但是不同的机器不同的EC,条件也不同吧

网友:
3+2  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

网友(2017-10-17):
EC待机条件为待机供电AVCC、复位、时钟,还要收到充电芯片发来的电源好信号ACOK

网友:
EC再依次发出MANON和SUSON信号开启供电,当然,不同厂家的时序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