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显卡,昂达9600gso

楼主(2013-11-02):
用mats9测试跟楼房的砖块一样,一黑一白,进系统花屏,还有没有修?

网友:
没有人回我啊?

网友:
这个是程序在测试,你等测好后看结果有没报错。

网友:
哦,谢谢,我以为测试不了呢

网友:
图片发不上来,你们怎么发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s谁帮我看看测试结果是什么问题?

网友:
60元帮你重置核心

补充内容 (2013-11-7 12:31):
含回程的邮费喔,哈哈

网友(点评):
靠 重置60! 你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看图片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
不用修了,直接丢掉卖垃圾佬,这卡好的才百来块钱,修一下60块不值了。GSO的芯片发热严重,重植也顶不了多久。

网友:
目测核心已挂

网友A:
那就把核心电压调低,只要不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核心电压调低,只要不死机

调再低都没有用,这种垃圾芯片只要工作起来就热得要死,除非你散热装个铜管的上去,可能会有些改善,如果是原装的散热,待机都有60度。

网友:
没修过显卡。估计现在修显卡比修主板赚钱,高级显卡一两千元,主板也就几百元。

网友:
修主芯片。压哈就对了。

网友C:
这个显卡我修了不下20块了,都是散热器铜底变形造成散热不好GPU虚焊,有的还有正上面两颗显存虚焊.楼主别放弃.只要核心供电不短路应该好修.我是清完灰尘用45度恒温箱蒸2小时,等冷却后拿850风枪绕gpu四角锡珠缝隙处顺时针快速移动加热,风速2,温度350,距离2cm.等10秒pcb恢复平整后再吹5秒.停工冷却.显存时间短些,转着缝隙处吹5秒就行,冷却.

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再低都没有用,这种垃圾芯片只要工作起来就热得要死,除非你散热装个铜管的上去,可能会有些改善,如果 ...

好的,手上还有几块,改天重置后改改电压看看有没有效果,试试这个卡的温度实在是太高了,用原装的散热器实在搞不定

网友:
回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我修了不下20块了,都是散热器铜底变形造成散热不好GPU虚焊,有的还有正上面两颗显存虚焊.楼主别放弃 ...

这个说明很有积极意义,看来兄弟做维修相当用心!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