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在关机状态下风扇常转,合屏后待机无法开机

楼主(2013-11-02):
       dell N4030拿来的时候,机器开机后再关机,风扇一直转,直到电池没有电,并且开机后合屏成待机状态,翻开屏之后无法开机,只能强行关机,
      解决方法:在迅维论坛中下载N4030 BIOS,刷BIOS,两个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情况没见到过,希望能碰到一台,然后用楼主的办法,小试牛刀!!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dell N4030风扇有时不转自动关机的,那个时候直接改的长转,省时省力,估计也是BIOS的问题,这机器BIOS导致的风扇问题不少,出了问题,先想到刷程序一般就可以解决。这只是我在维修过程积累的小经验,希望与同行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