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放电才可上电,求思路!

楼主(2013-11-02):
  神州HP640的本子,客户拿来显卡花屏,换显卡进系统正常。关机后要放电才可以上电,每次都是,dos下每次都可以上电。。求思路,那个信号会影响?????  另:bios已刷 南桥,ec已更换!

网友(点评):
不上电的时候,电流有没有稍微动一点点,IO给南桥的触发信号有无发出

网友:
通电??是上电的意思??刷下BIOS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  有的没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看下RTC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说的不太详细。。。。。

网友:
电流完全不动,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那个信号影响的 我再去跑遍电路图 详细描述下!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看CMOS电路,,,RTC电路也看下

网友:
RTC电路,重点检查下。。。。。

网友:
32,768 的滤波电容

网友:
RTC 电路 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RTC电路好好查查

网友:
LID 检查下

网友:
换个电池,再不行就换晶振

网友:
EC 待机的必要条件看下

网友:
直接查LID电路,90%的可能性

网友:
有人介绍过,EC 待机的必要条件 LID 信号有问题

网友:
这问题华硕的新机子我碰到过,没图纸RTC电路找不到没解决。希望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检查RTC电路  跟干南桥

网友:
你查一下 RTC到南桥之间是否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 不过这个不好找哦

网友:
求解啊,楼主解决完分享一下啊。~